西门子plc问题请教

楼主(2014-05-05):
这里有点看不明白,网络2的比较指令是不是说当vw12的值大于等于0时把0写入vw10如果vw12中是一个小数就把vw10至1,这样会不会影响下面的加法运算,网络2是要把vw12里的数转换成双字好与下面的vD14运算,

求指教!!!

网友A:
其实,西门子200PLC模拟量处理,可以使用模拟量库的;直接调用,很方便。

至于你说的上面的程序意思,可以直接在帮助中看指令含义的。

网友B:
咦,VW12中会出现小数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西门子200PLC模拟量处理,可以使用模拟量库的...

 者是个电子档我拿来看看学学的,我不是很懂这个!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