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机床改造急停按钮

楼主(2014-05-05):
plc在机床改造时急停用什么指令实现比较好

网友A:
   急停 当然 使用 安全保护继电器 实现呀 !

网友B:
急停还是短硬件电路比较好,不用经过plc

网友C:
做个公共条件,把急停放到条件里面。但是按照规范,急停还是直接进硬回路比较好。

网友D:
不能经过PLC的控制,直接断开总电源的控制交流接触器最安全,防止plc出现故障是不能停止

网友E:
急停想放在程序里面 那你得接输入点啊 ,看你选的是常闭还是常开触点。

网友F:
为安全起见急停直接断开总电源比较安全

网友G:
为安全起见,急停直接断开PLC涉及安全输出点电源比较合适,如旋转装置的电机接触器电源、切纸机的电磁铁电源等。

网友H:
急停分别控制强电总源和PLC里面程序总控制,这样双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