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如何计算电机转速

楼主(2014-05-05):
现在想做一个程序,利用单圈绝对编码器(256)测量电机转速和位置,目前的思路是利用采集的一定时间内的角度差/2pi/t = n  来计算转速,不知道思路对不对   求指教

网友A:
由于速度单位引入了时间的概念,所以会比较复杂。具体要看在转速高低和编码器分辨率。

比方来说,在高转速下,比较适合用等时测周法,单位时间内的位置变化,速度越高,测量周期越短。

在低速状态下,可能单位时间内编码器还没有一个分辨单位的变化,所以需要用差时测量,编码器单位变化所用时间。

网友B(2017-08-05):
加油 加油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qwqwqwqw加油吧我的积分,为了积分水起来

网友C(2018-02-06):
继续技术学习中,不断努力。

网友D(2023-06-08):
努力学习中,学无止境

网友E(2023-10-28):
你用固定的时间间隔去读取编码器,得到的角度和这个固定的时间来计算,就可以得到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