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dbus调试工具给另一台电脑MCGS发数据

楼主(2014-05-05):
两台电脑之间通过串口线连接,我想通过一台电脑的modbus调试工具,发数据给另一台电脑的MCGS嵌入版,为什么 MCGS端收不到数据?两台电脑均用调试工具测试,通信正常。如下图,求指教!

网友A:
地址参数确定没问题?

网友B(2014-06-24):
调试精灵是主站还是从站,昆仑海岸KLM_4118这个驱动确认支持modbus通讯么?就算是modbus,也应是主站;

调试精灵发的8个字节的报文应是主站发给从站的,而不是从站主动上送的,建议使用Modbus串口数据转发设备测试!

网友C(2014-11-08):
你的接线是否正确,两个电脑的串口的接线你检查一下。

网友D(2019-01-28):
一个做主站,另一个做从站才行,两个主站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