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影响温度变送器的测量效果的原因

楼主(2014-05-05):
  温度变送器在应用过程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影响到测量的效果,其中主要原因包括插入深度、响应时间和热阻抗增加对它的干扰,下面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大家都知道,温度仪表在测温时需要保持一定时间,才能达到热平衡。而保持时间的长短,同测温元件的热响应时间有很大的关系。而热响应时间又取决于温度传感器的结构和测量条件,所以,为了测量的更加准确最好选择响应快的传感器。此外,感温元件越细,测量端的直径越小,那么热响应时间就越短,从而使得测量结果也更加准确。

  热阻抗的增加也会影响温度变送器的测量结果,尤其是保护管的灰尘结垢后会使指示温度变低,因此我们要注意对其进行定期检查及抽检以减少误差。

网友A:
超声波液位计www.05711718.com 有需求的可以登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