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三相五线制颜色

楼主(2014-05-05):
        三相五线制包括三相电的三个相线(A、B、C线)、中性线(N线);以及地线(PE线)。中性线(N线)就是零线。三相负载对称时,三相线路流入中性线的电流矢量和为零,但对于单独的一相来讲,电流不为零。三相负载不对称时,中性线的电流矢量和不为零,会产生对地电压。
   三相五线制的接地方式:
     三相五线制分为TT接地方式和TN接地方式,其中TN又具体分为TN-S,TN-C,TN-C-S三种方式。
      TT接地方式:第一个字母T表示电源中性点接地,第二个T是设备金属外壳接地,这种方法高压系统普遍采用,低压系统中有大容量用电器时不宜采用。
      TN-S接地方式:字母S代表N与PE分开,设备金属外壳与PE相连,设备中性点与N相连。其优点是PE中没有电流,故设备金属外壳对地电位为零。主要用于数据处理,精密检测,高层建筑的供电系统。
      TN-C接地方式:字母C表示N与PE合并成为PEN,实际上是四线制供电方式。设备中性点和金属外壳都和N相连。由于N正常时流通三相不平衡电流和谐波电流,故设备金属外壳正常对地有一定电压,通常用于一般供电场所。
      TN-C-S接地方式:一部分N与PE分开,是四线半制供电方式。应用于环境较差的场所。当N和PE分开后不允许再合并。
     中国规定,民用供电线路相线之间的电压(即线电压)为380V,相线和地线或中性线之间的电压(即相电压)均为220V。进户线一般采用单相二线制,即三个相线中的任意一相和中性线(作零线)。如遇大功率用电器,需自行设置接地线。
  三相五线制标准导线颜色为:A线黄色,B线绿色,C线红色,N线淡蓝色,PE线黄绿色。”

网友A:
A线黄色,B线绿色,C线红色,N线淡蓝色,PE线黄绿色

网友B:
黄绿红,蓝色为零线,黄绿线为接地线。

网友C:
仔细看了一下,文字上似乎有些许交杂。

网友D:
这是一电工线的颜色最基本的知识。

网友E:
黄绿红,蓝色为零线,黄绿线为接地线。中国的国际标准。但在很多国家卖给我们的设备上见到的却是:红、白、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