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指令SMOV D2 K2 K2 D1 K3详解

楼主(2014-05-05):
三菱PLC指令SMOV D2 K2 K2 D1 K3是什么意思???

补充: 若D2为16H,,,D1为 5H时。组合后的 3位BCD码为什么为165H??为什么是Y010 ,,Y006,Y005,,Y002,,Y000驱动线圈为ON???

这个你看下就能理解了: SMOV D1 K4 K2 D2 K3当D1的值是251,D2的值为0时,执行上述指令的结果是D2的值为20 解释:
    D2的第4位及第1位在从D1传送时不受任何影响。将源数据(BIN)的BCD转换值从其第4位起的低2位部分向目标的第3位开始传送,然后将其转换回BIN码:
   D1的值251转换成BCD码后表示为 0 2 5 1 ,而D2的值0转换成BCD码后表示为 0 0 0 0
执行指令后,D1的第4位起的低2位为 0 2 ,送给D2的第3位起的低2位,D2值的BCD就变为 0 0 2 0 其值则为20
  当D1的值是1251,D2的值为21时,执行上述指令的结果是D2的值为121。

追问: 16H和5H是怎么转换的呢?? 回答: 因为k2,所以D2要传送的是16H,而D1是从3位开始传送,D2之前显示是0005,现在将数据传送到第3位的低两位,即传送0160,而之前地位已有5,所以所得是165H。追问: 165H是那几个线圈为ON呢??? 回答: 那得看你的具体程序和硬件接法啦,这个只是存放在数据里的数据,驱动线圈是需要什么条件,进而在判定 追问: PLC输出Y点那几个为ON呢?? 回答: 输出点是有很多的,你不同输出点可以驱动不同线圈,这都得看具体程序和硬件接法。就像你问我你的电脑D盘有存什么东西是一个性质。追问: 接上面的 提问,还有个指令是MOV D1 K4Y000。。D1是165H的时候。。就是Y010 Y006 Y005 Y002 Y000驱动线圈为ON。我想问的是这个、 回答: 这个书写。。我给你举个例吧,如果Y0线圈为ON,你的先去程序找SETB Y0的地方,看前面必须满足什么,在顺着找到控制这些条件的程序,看是如何控制!如果多个线圈执行一条程序同时亮起,那么这就有可能是控制这些亮起的线圈。有可能直接控制,有可能间接控制,这些都得根据具体程序。你的去找程序中 SETB Y000、SETB Y0006、  SETB Y0005、SETB Y0010 ,这些前面要满足的条件!

楼主:
自己赞一个

网友A(2017-02-21):
165H转换二进制101100101对应Y010 Y006 Y005 Y002 Y000

网友B(2017-05-19):
即传送0160这里是不是该说只传送16没0啥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