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器电流环的疑惑

楼主(2014-05-05):
      电流环的输入是速度环偏差值经过PID调节后的输出,我们称为“电流环给定”,然后电流环给定和“电流环的反馈”值进行比较后的差值在电流环内做PID调节输出给电机,这个电流决定了转矩。这样说来如果速度指令给定的速度值越快,则电机的转矩越大。

       但是,在伺服电机矩频特性描述中有这样一段话:

     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转速升高而下降,且在较高转速时会急剧下降,所以其最高工作转速一般在300~600RPM。交流伺服电机为恒力矩输出,即在其额定转速(一般为2000RPM或3000RPM)以内,都能输出额定转矩,在额定转速以上为恒功率输出。

           这就不太好理解了!!

网友A:
"这样说来如果速度指令给定的速度值越快,则电机的转矩越大。"

这是怎样说出来的?和前面说的,有逻辑联系么?

楼主:
       新给定的速度指令其速度值比原先给定的速度值越快,则速度环偏差值就越大,乘以比例增益后的输出就越大; 输出的这个值就是电流环的电流指令输入值。 电流指令值与反馈的电流值作比较,电流环根据比较后的差值做PID调节,使电流实际值达到电流指令值。

        这就是“速度指令给定的速度值越快,则电机的转矩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