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联机问题

楼主(2014-05-05):
刚刚接触永宏的PLC,自己做了根下载线。用官网的3.2版软件,联机时自动检知有反应,但点确定后就是“联机错误”,,什么问题啊。。。。。

楼主:
另外在笔记本上用了,2、3种USB转串口;和在台式机上直接接串口都不行, 下载线反复测量了,针脚定义 都对。。TX、RX对换也没有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还是串口线的问题,看手册用一根废弃的S端子视频线做的,但手册上标的针脚定义是指的下载线的针脚,个人却把它看成是PLC本身的端子针脚定义,所以线序错了。。

就和当初刚接触西门子PLC一样,S7-200的手册485端子3脚是标B、8脚标A;而很多仪表设备就标A+、B-;如果按A-A、B-B的话就反了,还是要以+、-为标准。正对正、负接负总是对的。。。。

有时就是细节问题。。。。。

网友A:
看你的截图只说明了你的USB转串口线没问题,驱动完备,能扫描到。

那多半就是9针转4针的问题了。

恭喜楼主自己动手解决了问题。

网友B(2014-06-16):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还是串口线的问题,看手册用一根废弃的S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截图只说明了你的USB转串口线没问题,驱动完备,...

网友D:
为什么我上传时没有显示自动检知?上传总是出现错误?

网友D:
请问触摸屏程序则么上chuan传?

网友E:
请检查通讯线和外部干扰问题

网友F(2017-12-02):
你好,请问永宏PLC通讯线你做成功了。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能的?我把那几根线挑来挑去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永宏PLC通讯线你做成功了。我也遇到同样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