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 断头的万向关节头

楼主(2014-05-05):
   继续 5 月 份的 每日一图活动,今天展了一个断了头的 万向关节头

  有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断了三次了!

  其工作机构就是下面图中的车轮外定中机构两个气缸驱动 的连接杆使用。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吗?或是这个设计上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受力不均衡所致,或者设备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B:
应该是有侧向力,另外材质也有关系,估计你现在用的是刚的,换成铜的看看会不会变形,如果变形就有侧向力,想办法抵消就可以了。

网友C:
断了几个了应该不是质量问题,还是从受力方面分析吧

楼主:
  我也是在想可能是 受力点 有点问题

网友D:
1气缸压力大了!——受力过大——降压

2气缸速度快了——冲击大——调速

3支撑架由单支撑改为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