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s7200 选型

楼主(2014-05-05):
 刚刚学习plc真是不懂。

1.我这个控制那个有7个开关行阀门,两个泵,三个控制点,和两个调节阀。那我这个是三个模拟量输入两个模拟量输出吗?那我可以选择s7200 cpu222和一个321扩展模块和一个232模块吗?

2.用泵需要用变频器吗?

楼主:
没人顶  自己顶下  嘿嘿

网友A:
模块的选择:

1、看你几路模拟量输入,几路模拟量输出。

2、CPU选择带输入输出的,基本可以满足你的系统要求的。

3、至于变频器看你系统要求。

网友B:
弄清楚你的输入,与输出数量, 根据数量定你的模块,一般留5-10%的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的选择:1、看你几路模拟量输入,几路模拟量输出。2...

两个模拟量输入三个模拟量输出

网友C:
参考:西门子 SIMATIC S7-200CN选型样本

网友B:
一般开关阀门都是开关量的,占用PLC的是输出,你这里面7个开关阀门那就是7个数字量输出

你的泵启动,与停止是靠什么?按钮?还是自动启动,与停止?一般泵的启动用1个数字量输出即可,不知道你泵是用变频器控制,还是用接触器直接控制?,调节阀看你是开环还是闭环应用,开环的话只需要模拟量输出即可,闭环的控制需要模拟量输入,你的三个控制点是什么意思?

说的有点啰嗦,但愿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开关阀门都是开关量的,占用PLC的是输出,你这里面...

谢谢 明白些 我的三个控制点是这样的 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西门子 SIMATIC S7-200CN选型样本

网友B:
你这图画的有点乱啊,你的三个圈代表三个控制点?? 那你控制点具体控制的什么东西?

网友D:
没看懂图的草民路过

楼主:
这个呢   这个是我自己画的也不知道不对不呢  老师还没给看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一般开关阀门都是...

这回这个图您看看  我是不是画的还有问题   我的三个控制点分别控制的温度和压力

网友B:
你那里的字是真心看不清 ,另外你图纸中的PTC TIC TDC 你画的是什么意思你自己知道么?

PTC一般是温度,TIC一般是时间,TDC我还不知道,看你的图应该是一个恒压供暖的图,建议你沸水用红色线画,冷水用蓝色线画,这样比较鲜明。对自己,对别人来看你的图纸都有好处。

网友E:
首先你的选型是没问题的,估计你是小实验类型的;其次泵是否用变频,要看工况需要还有就是泵的功率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