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怎么做画面切换菜单。

楼主(2014-05-05):
请问各位大哥大姐INTOUCH有和组态王一样的画面切换菜单功能吗,就是做成下边这种用来切换画面,怎么用INTOUCH做啊,谢谢

网友A:
可以在画面中做按键进行切换,各画面可以带返回按键,这样可以连接在一起,他们的例子可以学习下,基本功能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B:
试试看,用宏调用一个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