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调试你压力变送器

楼主(2014-05-05):
压力变送器在应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无输出,因而会导致其无法正常工作,针对这种情况,一般只需对其进行适当调试即可。通常我们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检查压力变送器电源是否接反,正负极连接是否正确

2.检测变送器的供电电源,其电压必须≥12V,并且检测是否有24V直流电压

3.如果压力变送器带表头、那么就要检查表头是否损坏,如若表头损坏,则需更换

4.如果是压力变送器出现故障的话,可将电流表串入24V电源回路中,检查电流是否正常

5.电源应该在变送器电源的输入端,电源线接在电源接线端口上

我该如何调试你压力变送器,只需上述五个步骤!

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http://sokyow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