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设置的额定转速参数可以与实际的不符吗?

楼主(2014-05-05):
变频器的转速给定信号源11.02设置的是ext2,意思应该就是说转速给定的信号为额定转速的百分之多少吧。

用的是变频器与plc进行通讯的方式进行转速给定。

现在就是想适当提高下运行的转速,是不是就可以把99.08这个额定转速转速设定的大一点就可以了呢?

比如原先设置99.08=1430,给定的转速值为15%,这样折算下来,给定的转速值应该就是0.15*1430=214.5rpm了吧,现在设置99.08=1500,那给定 转速值应该就是0.15*1500=225rpm了啊?

这样修改是否可以?(电机上标的额定转速为1430)

网友:
ACS800参数99.08是设置设置额定转速的吗?99.05设置电机额定转速,这个转速必须跟铭品数据一致,PLC发给变频器的速度给定是0-2000的数据,对应的速速范围可在参数50.01里设,50.01设置的速度可以不跟电机额定转速一致,如果想提高电机速度给定可以提高50.01参数值但不可修改90.05参数,另外50.01在标量控制下的值只和速度反馈相关,具体设置请看硬件手册。

网友A:
对:   ACS800参数99.08是设置设置额定转速的吗?99... 内容的回复!

 楼主用的版本是标准软件,你的是系统软件。有些参数对不上。 我觉得也不应该通过启动数据去修改。

网友B(2014-06-25):
不能通过99组启动数据改变速度比例,也改变不了。通讯方式的速度给定,20000对应1105当中的给定值,因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更改1105当中的数值

网友C(2014-11-16):
5001是设置编码器每转的脉冲数.

1105是定义外部给定REF1的最大值,是单位rpm.标量模式时单位是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