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

楼主(2014-05-05):
200PLC,加了两个继电器输出模块,
 监控程序,Q2.0通,即扩展模块有输出,状态指示灯亮,但听不到继电器输出“啪啪”的响声。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公共端和通道Q2.0,测量结果是不通。
 大概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测量不通,说明输出Q点坏;

程序修改更换一个地址。

网友B:
更换一个O点试一试。。咦嘻嘻嘻嘻

网友:
关键是,不可能8个Q点,都有问题吧?

网友:
第一次碰到这个情况,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C:
通道坏了呗。换个通道试试

网友:
我的模块是8通道的,都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D:
指示灯亮了不代表有输出的。看看你的L与M接线了没

网友:
接线了,L , M 接了24V

网友E:
很好,一直在找 ,终于被我找到了。

网友F:
 是不是 扩展模块输出 Q 点没有给 电源 呀 ???

网友:
Q点的电源,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吧,本身内部继电器都没有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