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转速波动大,怎么解决

楼主(2014-05-05):
ACS800变频器,实际转速信号与给定转速信号存在较大偏差,该如何解决?

比如给定的速度信号为30%,额定转速为1500rpm,那折算后的速度为 450rpm,但实际显示的速度却在400-500这样的范围内波动,如何解决?是不是可以调整下过程pid参数?

原设置的pid参数如下

40.01=2

40.02=3

40.03=0.1

40.04=0.2

40.05=YES

40.06=ACT1

40.07=40.25

40.09=0

40.10=100

40.15=40.28

40.18=spec Trim

40.25=+085.001.00

40.28=+085.002.00

网友A:
不知知道楼主用的哪种方式,我说的是变频器

在DTC模式下,进行辨识后,启动

这样精确度很高!

网友B:
   不会使用这个变频器呀。只能帮顶

网友C:
功率、负载、惯量?

网友D(2014-06-05):
看了楼主所说 我说下我的理解  你的应用时直接给速度信号  变频按照指定的速度运转  这个这只简单,但为什么要设置40组PID的参数呢  如果是恒压供水的话  应该有外部的压力传感器接入  你这个反馈信号源都是恒定的值  要变频器怎么控制  ?? 输出波动 ,,,,,不会是变频器愁得吧。。。。。呵呵  还请说明具体的应用  以方便发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