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水平评价

楼主(2014-05-05):
请问各位大虾,有谁知道如何评价一个装置的自动化水平吗?分几个级别吗?

网友A:
一般没有级别吧           没听说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没有级别吧           没听说过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当今最前沿的主控系统?

网友D:
这个应该没有办法吧,主要是看控制系统是否适合工艺要求,再就是使用时间及故障时间的长短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