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输出功率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4-05-05):
现在我想咨询下,如果在电机和负载都不停止的情况下,怎么测量电机的输出功率?我现在知道停止的时候安装扭矩测试仪可以测量,国外是不是有好的方法啊???????谢谢了

在网上看到一片超声波测量电机机械性能的文章,谁清楚超声波测量机械性能方面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I

 这个是电机的输入功率计算方法

网友B:
  好像有专业的 旋转转力测量 仪表器

网友C:
当前的技术,单纯的依靠在电机上想办法,测量精度不会让你满意的。还老老实实的用扭矩传感器吧。

网友D:
电机的输出功率为机械功率,必须通过扭矩测量仪才能检测。

楼主:
知道这个是难题,还想什么都不让动的情况下,直接对电机的输出功率进行测量,我也咨询了很多厂家,当然有扭矩测试仪,还有光感应的,都可以测量,但是都需要在电机的轴上做手脚(贴应变片,或者感光材质),我就想有没有什么间接的方法进行测量啊?国内没有,国外的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手段???各位大虾谁知道?

网友E(2014-12-07):
引用 楼主:
知道这个是难题,还想什么都不让动的情况下,直接对电机的...

如果不是恒负载,负载是周期变化的。我现在测了输入电压,输入电流和功率因数,我能够算出输入功率,三相异步电机实际效率是变化的,我怎么来算出输出功率呢???  我电机出来连的皮带,皮带连减速器。如果我测了减速器输出轴的输出功率。我可否用电机输入功率减去减速器输出功率作为一个周期的功率损耗。下次我只要测了实际输入功率,是不是再减去这个率损耗,就可以得到我的减速器输出功率了。PS:我的负载是周期变化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输出功率为机械功率,必须通过扭矩测量仪才能检测。

如果不是恒负载,负载是周期变化的。我现在测了输入电压,输入电流和功率因数,我能够算出输入功率,三相异步电机实际效率是变化的,我怎么来算出输出功率呢???  我电机出来连的皮带,皮带连减速器。如果我测了减速器输出轴的输出功率。我可否用电机输入功率减去减速器输出功率作为一个周期的功率损耗。下次我只要测了实际输入功率,是不是再减去这个率损耗,就可以得到我的减速器输出功率了。PS:我的负载是周期变化的。

网友E:
如果不是恒负载,负载是周期变化的。我现在测了输入电压,输入电流和功率因数,我能够算出输入功率,三相异步电机实际效率是变化的,我怎么来算出输出功率呢???  我电机出来连的皮带,皮带连减速器。如果我测了减速器输出轴的输出功率。我可否用电机输入功率减去减速器输出功率作为一个周期的功率损耗。下次我只要测了实际输入功率,是不是再减去这个率损耗,就可以得到我的减速器输出功率了。PS:我的负载是周期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