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41 的输入和输出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4-05-05):
求助   FB41  的输入和输出是什么信号?

网友A:
在OB35里插入FB41,方框顶部有个红色打三个问号,此地方需给FB41分配一个背景数据块,需为单独的,防止数据块重复分配。
常用参数配置如下表:(◆代表为重要项)
◆COM_RST:重启PID,当该位为ON时,PID执行重启功能,复位PID内部参数到默认值,通常在系统启动时执行一个扫描周期,在PID进入饱和状态时需要退出时用此功能。
   ◆COM_ON:用一个BOOL量,true为手动  false为自动。
   PVOER_ON  为ON时激活 ,过程变量反馈量,PIW值可以直接使用(不推荐),也可以PIW规格后的值(常用)。
   ◆P_SET:比例项选择, 为ON时比例控制有效。
   ◆I_SET :积分项选择,为ON时积分控制有效。
   ◆D_SET :微分项选择,为ON时积分控制有效。
   ◆SP_INT  :PID给定值(值范围0~100)。
   ◆PV_IN :过程变量,(值范围0~100)。当前过程变量装换成0至100,例:piw x (100/27648-5530).(PIW模拟量0V至10V对应0至27648,4到20毫安对应5330至27648),比如传感器0-10bar输出4-20ma电流,程序里希望显示压力值,程序处理就是:10*(PIW0-5530)/(27648-5530)。
◆CYCLE :刷新时间,和OB35设置一样即可。
◆LMN :PID输出结果  为双字类型,

网友B:
参数数据类型取值范围:默认描述

COM_RSTBOOLFALSECOMPLETE RESTART

该块有一个在设置输入COM_RST时

自动执行的初始化程序。

MAN_ONBOOLTRUEMANUAL VALUE ON

如果设置输入"启用手动值",

将中断控制回路。手动值

作为操作值进行设置。

PVPER_ONBOOLFALSEPROCESS VARIABLE PERIPHERAL ON

如果从I/O读取过程变量,

必须将输入PV_PER连接到

I/O,且必须设置输入"启用过程变量

外设"。

P_SELBOOLTRUEPROPORTIONAL ACTION ON

可以在PID算法中单独

激活或取消激活

PID操作。如果设置输入"启用比例作用",

将启用P操作。

I_SELBOOLTRUEINTEGRAL ACTION ON

可以在PID算法中单独

激活或取消激活

PID操作。如果设置输入"启用积分作用",

将启用I操作。

INT_HOLDBOOLFALSEINTEGRAL ACTION HOLD

设置输入"积分作用暂停"

可以"冻结"积分器的输出。

I_ITL_ONBOOLFALSEINITIALIZATION OF THE INTEGRAL

ACTION ON

设置输入"积分作用初始化打开"可以

将积分器的输出

连接到输入

I_ITL_VAL。

D_SELBOOLFALSEDERIVATIVE ACTION ON

可以在PID算法中单独

激活或取消激活

PID操作。如果设置输入"启用微分作用",

将启用D操作。

CYCLETIME>= 1毫秒T#1sSAMPLING TIME

块调用之间的时间必须为

常数。"采样时间"输入指定

块调用之间的时间。

SP_INTREAL-100.0至 +100.0

(%)或物理值 1)0.0INTERNAL SETPOINT

"内部设定值"输入用于指定

设定值。

PV_INREAL-100.0至 +100.0

(%)或物理值

1)0.0PROCESS VARIABLE IN

可以在"过程变量输入"

输入设置初始化值,

也可以连接浮点格式的

外部过程变量。

PV_PERWORDW#16#0000PROCESS VARIABLE PERIPHERAL

将I/O格式的过程变量连接到

"过程变量外设"输入处的控制器

MANREAL-100.0至 +100.0

(%)或物理值

2)0.0MANUAL VALUE

"手动值"输入用于通过操作员界面功能

设置手动

值。

GAINREAL2.0PROPORTIONAL GAIN

"比例值"输入指定

控制器增益。

TITIME>= CYCLET#20sRESET TIME

"复位时间"输入决定积分器

的时间响应。

TDTIME>= CYCLET#10sDERIVATIVE TIME

"微分时间"输入决定微分单元

的时间响应。

TM_LAGTIME>= CYCLE/2T#2sTIME LAG OF THE DERIVATIVE ACTION

D操作的算法包括

可以在"微分作用的时间延迟"输入

分配的时间延迟。

DEADB_WREAL>= 0.0  (%)

或物理值1)0.0DEAD BAND WIDTH

将死区应用于出错。"死区带宽"

输入决定死区的

大小。

LMN_HLMREALLMN_LLM ...100.0 (%)

或物理值2)100.0MANIPULATED VALUE HIGH LIMIT

操作值始终受

上限和下限的限制。"操作值上限"输入

指定上

限。

LMN_LLMREAL-100.0... LMN_HLM (%)

或物理值2)0.0MANIPULATED VALUE LOW LIMIT

操作值始终受

上限和下限的限制。"操作值

下限"输入指定 下限。

PV_FACREAL1.0PROCESS VARIABLE FACTOR

"过程变量因子"输入

与过程变量相乘。该输入

用于调整过程变量

范围。

PV_OFFREAL0.0PROCESS VARIABLE OFFSET

将"过程变量偏移量"输入

与过程变量相加。该输入用于

调整过程变量范围。

LMN_FACREAL1.0MANIPULATED VALUE FACTOR

将"操作值因子"输入

与操作值相乘。该输入

用于调整操作值

范围。

LMN_OFFREAL0.0MANIPULATED VALUE OFFSET

将"操作值偏移量"与

操作值相加。该输入用于

调整操作值范围。

I_ITLVALREAL-100.0至 +100.0

(%)或物理值2)0.0INITIALIZATION VALUE OF THE INTEGRAL ACTION

可以在

输入I_ITL_ON设置积分器的输出。将初始化值

应用于输入

"积分作用的初始化值"。

DISVREAL-100.0至 +100.0

(%)或物理值2)0.0DISTURBANCE VARIABLE

为进行前馈控制,

将干扰变量连接到

输入"干扰变量"。

1) 同一单元中设定值和过程变量分支中的参数

2) 同一单元中操作值分支中的参数

输出参数

下表包含对SFB 41/FB41 "CONT_C"输出参数的说明。

参数数据类型取值范围:默认描述

LMNREAL0.0MANIPULATED VALUE

有效的操作值为

"操作值"输出处

的浮点格式输出。

LMN_PERWORDW#16#0000MANIPULATED VALUE PERIPHERAL

将I/O格式的操作值

连接到"操作值外设"

输出的控制器。

QLMN_HLMBOOLFALSEHIGH LIMIT OF MANIPULATED VALUE

REACHED

操作值始终受

上限和下限的限制。如果输出为"达到

操作值上限"

,则表明已

超过上限。

QLMN_LLMBOOLFALSELOW LIMIT OF MANIPULATED VALUE

REACHED

操作值始终受

上限和下限的限制。如果输出为"达到

操作值下限"

,则表明已

超过下限。

LMN_PREAL0.0PROPORTIONAL COMPONENT

"比例组件"输出

包含操作变量的比例

组件。

LMN_IREAL0.0INTEGRAL COMPONENT

"积分组件"输出包含

操作值的积分

组件。

LMN_DREAL0.0DERIVATIVE COMPONENT

"微分组件"输出包含

操作值的微分

组件。

PVREAL0.0PROCESS VARIABLE

有效过程变量为

"过程变量"输出处的输出。

ERREAL0.0ERROR SIGNAL

有效出错为

"出错信号"输出处的输出。

网友C:
帮助文档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D:
输入是给定值和PV值的差值,输出是控制值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是给定值和PV值的差值,输出是控制值的大小

控制值的具体范围多少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