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宏命令在什么场合使用

楼主(2014-05-05):
各位高手:

                 我想使用熟悉一下台达触摸屏的宏功能,不知道它有什么用途和怎么使用的;

                 能给我介绍一下,最好能给个实例。谢谢!

网友A:
一般是用在计算,和一些重复的逻辑功能。

网友B:
应该是有些功能通过简单的设置不能够完成,才需要求租于宏功能。宏就相当于一段C语言程序,来完成你希望的过程。

需要实例还是看手册吧,关键词就那么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