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箱就地/集控

楼主(2014-05-05):
电控箱要求能够就地/集控两种方式,预留DP通信接口。

如果选用西门子s7-200,怎么实现就地/集控呢?

怎么切断就地控制信号呢

网友A:
这个不难实现吧

网友B:
就地/集控

是控制权限,可以用那种选择开关的,输入点接到PLC,编程时候把输入点编程到控制回路中去,这个控制不难实现的。

网友C:
在程序里面做选择呀。将集中跟就地控制做成不同的程序块。在主程序里面进行判断,需要什么条件调用就地控制,什么条件下调用集中控制。集中控制需要的输入量通过DP通讯来实现就行了。

网友D:
就地/集控一般用转换开关进行控制,转化开关一般装在就地控制箱上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地/集控是控制权限,可以用那种选择开关的,输入点接到...

网友(2018-05-30):
引用 网友B:
就地/集控是控制权限,可以用那种选择开关的,输入点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