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问题求助

楼主(2014-05-05):
如图接线,正常时,输入电流在15A左右,当输出A点短路时,输入电流也下降至很小。输出电流基本不变,请讲解一下原理,谢谢!

不好意思,之前的图画错了,因为是实测,而且是在运行状态,没看对。如下才是:

楼主:
注:输出部分没有画全,但是不影响之前的电路分析。

网友A:
这个很有意思哈,我怎么感觉A点短路,输入电流会升高啊?

哪位高手详细分析一下

网友B:
能量守恒定律,当你的A点短路后,他的消耗功率的地方就是线圈,所以功率变小。根据P=UI,所以你的U不变P减少,当然I减少。

网友C:
  输出A点短路时电流 I=U/R, 这时你输入电流电压如不跳开关,还是原电流电压,输出的 短路的 A 点的电流 还是 I=U/R, 因为  U 与 R 不变,电流 I 也不变呀 !

  短路电路永远是最大值1

网友D:
这个恒流是不可能的!

电容在该电路中等效一个电阻,也就是对原边进行了限流,因此次级负载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看做近似恒流!

楼主:
图画错了,不好意思各位,现在重新测量,重新画过,各位在给分析一下,谢谢了!

楼主:
多组并联以后,电压实测:1和2是310伏,1和3是545伏,2和3电压是395v 。电感中点不好测,所以没有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