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却容易被人忽视

楼主(2014-05-05):
以前很少用直流空开,再说了,以前很少仔细趴在柜子上去看,今天瞅见直流空开上的“+”“-”

我给蒙了    半天没明白上面是+ 下面为什么是-  上面是-下面为什么又变成+了

又不好意思问别人  怕别人笑话咱问这么弱智的问题

刚刚百度了一下  终于明白了

既然是直流空开  自然是有正负了  正进负出   很容易就明白了

网友A:
确实不知道  学习了

网友B:
貌似还没见过这种的空开..

楼主:
今天还遇到一件尴尬事   对着材料清单   明明人家是交流空开  我问库管这个直流空开有库存吗  他说这是交流的 不是直流的   3p是没有直流的  我才发现没注意型号后面那个3p  只是看了前面的型号  与另外的交流空开型号很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知道  学习了

网友D:
不用或用得少,就可能不知道或没在意。

网友E:
生活工作中的乐趣很多,余总总结的很不错啊。

直流空开使用的比较少。

网友F:
楼主所说的直流空开,是一种特殊结构的空开,例如使用了永磁吹弧,这就对接线极性有特殊要求。

  使用“+”、“-”的标注方法不规范,采用“I↓”、“I↑”的标注方法较为通常。也可能因为这种特殊的产品缺少IEC标准,造成生产厂家产品标注混乱。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生活工作中的乐趣很多,余总总结的很不错啊。直流空开使用...

楼主:
应该是如此。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F:
楼主所说的直流空开,是一种特殊结构的空开,例如使用了永...

网友H:
我们做直流配电盘、电动车之类,这些玩意用得不少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貌似还没见过这种的空开..

有的35KV、10KV电站的高压进线柜都有,主要是给高压断路器,储能充电用的。

楼主:
我们的项目正是电站高压柜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貌似还没见过这种...

网友J:
没见过直流空开,只是知道,直流空开和交流空开的灭弧方式不太一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