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当量怎么计算

楼主(2014-05-05):
前辈,MR-J3-40A 的脉冲当量怎么计算的啊都是固定的10uF么?在算电子齿轮比时,用10uF距离就对的,有点不懂啊?

网友A:
三菱的J3伺服 脉冲当量是啥?另外电子齿轮比是自己设定的啊,你想一圈反馈多少脉冲,或者发多少脉冲转一圈。这都是根据你的实际需求啊, 以前的三菱伺服编码器的分辨率是1048576,代表你发1048576个脉冲他才转一圈,如果你想发送8192个脉冲它转一圈,那么电子齿轮比设置成128:1即可啊 跟脉冲当量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B:
伺服不用计算脉冲当量,脉冲当量一般在在外加编码器的控制时才计算

楼主:
谢谢!算齿轮比是,J3的资料里脉冲当量是用10uF的,是不是用三菱J3的伺服都是用这个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