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整体硬件做好了,求助接线?万分感谢!期待您帮助!

楼主(2014-05-05):
经过半个月的艰辛设计和组装,现在到了收尾的难关,明天控制器就到了,请给位指导在下接线方法,配件有:运动控制器一台,57步进电机1个,电机驱动1个,电磁阀5个,24V开关电源1个,下面是图片:

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根据你设计原理图,进行接线啊,具体到每个设备时候,可以参考设备的说明书进行接线。

网友B:
按照你的运动控制器的接线说明接就可以了,这种单机版的一般都简单。

网友C:
按元器件的说明书,结合你自己的设计画一份接线图,然后好好对元器件进行下布局,就行了。

网友D:
注意的问题是步进驱动器的脉冲输入是5V的哦,不要把24V弄进去 。。。。

网友E:
  你都有在设计原理图啦,怎么会不会接线,付 MP 我去帮你做小工接线吧!

网友F:
参照说明书的建议的几个接线方式进行选择,选择比较适合你的接线方式接线就行了

网友G:
你做机械的,还要把电气活都干了,你还让做电气的人吃饭嘙

网友H:
买的新东西,参照说明书一切搞定/

网友I(2014-10-24):
自己设计的还要用别人帮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