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和三菱PLC的通讯设置

楼主(2014-05-06):
一.三菱变频器的设置
PLC和变频器之间进行通讯,通讯规格必须在变频器的初始化中设定,如果没有进行初始设定或有一个错误的设定,数据将不能进行传输。
注:每次参数初始化设定完以后,需要复位变频器。如果改变与通讯相关的参数后,变频器没有复位,通讯将不能进行。
参数号         名称                    设定值             说明
Pr.117         站号                       0           设定变频器站号为0
Pr.118       通讯速率                    96          设定波特率为9600bps
Pr.119   停止位长/数据位长               11          设定停止位2位,数据位7位
Pr.120   奇偶校验有/无                   2           设定为偶校验
Pr.121   通讯再试次数                   9999         即使发生通讯错误,变频器也不停止
Pr.122   通讯校验时间间隔               9999         通讯校验终止
Pr.123   等待时间设定                   9999         用通讯数据设定
Pr.124   CR,LF有/无选择                 0           选择无CR,LF
对于122号参数一定要设成9999,否则当通讯结束以后且通讯校验互锁时间到时变频器会产生报警并且停止(E.PUE)。
对于79号参数要设成1,即PU操作模式。
注:以上的参数设置适用于A500、E500、F500、F700系列变频器。
当在F500、F700系列变频器上要设定上述通讯参数,首先要将Pr.160设成0
 对于S500系列变频器(带R)的相关参数设置如下:
参数号      名称                    设定值             说明
n1          站号                    0           设定变频器站号为0
n2        通讯速率                    96          设定波特率为9600bps
n3    停止位长/数据位长               11          设定停止位2位,数据位7位
n4    奇偶校验有/无                   2           设定为偶校验
n5    通讯再试次数                  - - -         即使发生通讯错误,变频器也不停止
n6    通讯校验时间间隔              - - -         通讯校验终止
n7    等待时间设定                  - - -         用通讯数据设定
n8    运行指令权                      0           指令权在计算机
n9    速度指令权                      0           指令权在计算机
n10   联网启动模式选择                 1           用计算机联网运行模式启动
n11   CR,LF有/无选择                  0            选择无CR,LF
对于79号参数设成0即可。
注:当在S500系列变频器上要设定上述通讯参数,首先要将Pr.30设成1。
二.三菱PLC的设置
三菱FX系列PLC在进行计算机链接(专用协议)和无协议通讯(RS指令)时均需对通讯格式(D8120)进行设定。其中包含有波特率、数据长度、奇偶校验、停止位和协议格式等。在修改了D8120的设置后,确保关掉PLC的电源,然后再打开。

在这里对D8120设置如下:
RS485
b15              b0
0000 1100 1000 1110
  0    C    8    E
即数据长度为7位,偶校验,2位停止位,波特率为9600bps,无标题符和终结符,没有添加和校验码,采用无协议通讯(RS485)。
有关利用三菱变频器协议与变频器进行通讯的PLC程序如下:

网友A:
很好,一直在找 ,终于被我找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一直在找 ,终于被我找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好,一直在找 ,终于被我找到了

 果然不同凡响

网友D:
本人初学,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E:
请教楼主,1N与D700用RTU通信,读变频器     F    I      V   只有电流是正确的,电压  频率为何都是错误的?

网友F:
直接查看变频器的Modbus地址分配即可

网友G(2014-06-06):
帖子不错 论坛什么时候有收藏的功能呢

网友H:
虽然看到了,但不明白

网友I(2015-03-14):
  联轴器的选择主要考虑所需传递轴转速的高低、载荷的大小、被联接两部件的安装精度等、回转的平稳性、价格等,参考各类联轴器的特性,选择一种合用的联轴器类型。联轴器厂家恒力具体选择时可考虑以下几点:

1.(1)由于制造、安装、受载变形和温度变化等原因,当安装调整后,难以保持两轴严格精确对中。存在一定程度的 x、Y方向位移和偏斜角CI。当径向位移较大时,可选十字滑块联轴器,角位移较大或相交两轴的联接可选用万向联轴器等。当工作过程中两轴产生较大的附加相对位移时,应选用挠性联轴器。

   (2)联轴器的工作转速高低和引起的离心力大小。对于高速传动轴,应选用平衡精度高的联轴器,例如膜片联轴器等,而不宜选用存在偏心的十字滑块联轴器等。

   (3)所需传递的转矩大小和性质以及对缓冲振动功能的要求。例如,对大功率的重载传动,可选用齿式联轴器。对严重冲击载荷或要求消除轴系扭转振动的传动,可选用轮胎式联轴器等。

网友J:
您的产品我们公司可以做,以下是我们的部分产品,如果有需要,请咨询:

E+H工业热电阻(RTD):http://www.endress-h.com/gyrdzrtd/

E+H工业热电偶(TC):http://www.endress-h.com/gyrdotc/

E+H卫生型温度传感器(RTD):http://www.endress-h.com/wsxwdcgq/

E+H防爆型温度传感器(XP/Ex d)(RTD、TC):http://www.endress-h.com/fbxwdcgq/

E+H一体式和铠装热电偶、热电阻:http://www.endress-h.com/ytsizrdo/

E+H高温型温度传感器:http://www.endress-h.com/gwxwdcgq/

E+H温度变送器:http://www.endress-h.com/wdbsq/

网友K(2017-08-28):
好太好了 厉害

楼主:
谢谢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L(2018-01-08):
谢谢楼主,学习了!

三菱PLC

网友M(2018-04-15):
目前正在学习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N(2018-08-07):
好東西 當然要收集一下建檔 謝謝樓主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