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用电池更换问题求助

楼主(2014-05-06):
  本人刚接触安川机器人,手头资料又不全,遇到问题不明,烦请各位大侠指教

  1.机器人存储原点数据、程序数据是否需要电池供电,如需要电池,请问电池可使用多久?

  2.如果需要电池,那么更换电池的时候,是否需要在控制柜供电的状态下更换?

网友A:
对这个机器人不了解,一般的记忆电池5年左右吧 ,看你的使用情况,换电池一般都是在掉电的情况下吧。电脑的记忆电池一更换BIOS里面的设置就改为出厂设置了。

网友B:
 这个 电池 可能 与 电脑 的 电池 是不是 差不多使用时间吧,看你的 机器人 断电时间 长不长呀

网友C:
换电池,如果你把每个轴都运行到每个轴的出厂原点,直接换电池即可。否则需要从新原点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电池,如果你把每个轴都运行到每个轴的出厂原点,直接换...

感谢!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D:
尊敬的客户:

       您好!

       1.  正常情况下,原点是比较关键的数据,出厂设定完毕。电池可以用到2-3年,看机器人的使用情况。

       2.  机器人在断电的情况下进行,且尽量由机器人的售后来完成。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E(2015-12-18):
引用 网友A:
对这个机器人不了解,一般的记忆电池5年左右吧 ,看你的...

我也是刚接触,但是说明书上好像说,不能在掉电情况下换,换的时候还要用到备用电池。细节我也不懂。

哎呦,不错儿♪*^_^*♪……

网友F(2016-08-31):
断电可以换,编码器电源板有两个插座,先把新电池插上,在把旧电池拔下

网友G(2017-04-13):
引用 网友F:
断电可以换,编码器电源板有两个插座,先把新电池插上,在把旧电池拔下

哥,那个编码器电池位置在哪?找不着!求助

网友H:
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

网友I(2017-12-28):
断电下更换,拆开护盖会发现有备用插座,先把新电池插上,在把旧电池拔下

网友J:
一般是3年,你每年可以做一次检查,电压低于2.7V就赶紧更换,以免数据丢失

网友K:
开机换电池就可以了   但是要订要用原厂的电池 不要用劣质的

网友L:
继电保护测试仪 http://www.haomai.net

网友M:
高手云集之地

网友N(2018-03-18):
谢谢前辈分享

谢谢前辈分享

谢谢前辈分享

网友I:
编码器电源板有两个插座,先把新电池插上,在把旧电池拔下

网友O:
有备用插座的  断电后拆看  先装上新的电池然后把旧电池摘了

网友P(2019-12-30):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

网友Q(2020-08-17):
之前更换过MPX3500的轴编码器电池,装上新的再拆旧电池

网友R(2021-08-20):
学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