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为什么有时候定位不准?

楼主(2014-05-06):
布匹印花机,使用:

欧姆龙PLC,型号是CP1L-M40DT-D;

一台三菱伺服电机,型号是MR-J4-700A,用于带动传送皮带向前走动;

两台施耐德变频电机,型号不清,用于带动刮刀将染料刷在布料上。

PLC程序使得印花机执行如下步骤:

1.PLC控制两台变频刮刀电机带动刮刀刷一个来回地将颜料刷在布料上

2.接着刮刀刷升起一段距离(此时刮刀刷脱离布料)

3.PLC输出定量的脉冲,使得传送皮带向前走动60cm,将刷好颜料的布向前带动60cm(三菱伺服电机采用位置模式)

4.刮刀刷降下,从第1个步骤重复以上动作。

备注:印花机的两台变频刮刀电机在程序里是相互独立的,可以只打开一台变频刮刀电机,另一台不打开,或者两台都打开。

现在存在这个问题:

  如果在印花机运行时,不开启第一台变频刮刀电机,只开启第二台,那么伺服电机有时候会定位不准,比如“走了三次60cm准确的,就来个70cm不准确的”。

  但是如果两台变频刮刀电机都开启,再关掉第一台,仅剩下第二台在运行,那么伺服电机定位就是准确的。当然两台都在运行也是定位准确的。

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信号干扰还是其他?尝试过将PLC程序里的控制两台变频刮刀电机的程序对调,也还是同样的问题。

PS:如果能帮忙找到原因并解决,酬谢。

网友A:
误差太大,干扰可能性不大,个人认为是程序问题

网友B:
查找一下:有地方屏蔽线断了

网友C:
有规律没有?每次都是走3次60正常的出现一次不正常的吗?如果是这样考虑程序问题。如果没有规律查一下连线。

网友C:
另外这两台如果单独开,就是不管是单独开第一台还是开第二台都有这种情况吗?如果只开第一台有这个情况,看看第一台的变频连线或者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你看看误差是不是每次都是一样的。如果都一样那就跟程序与算法有关系了。

网友E:
现象相同,原因可能不同:

一、可能是程序存在缺陷(如果以前没故障,近些天才有的故障就不是程序的问题)

二、外部定位块损坏

三、其它外围器件存在的松动问题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象相同,原因可能不同:一、可能是程序存在缺陷(如果以...

您好!程序确定没有缺陷,因为另一台完全一样的机器(程序和设备都相同)没有这个问题。而这种定位不准是不规律的,有时候走了十几次准确的,中间就夹着一两次不正常的,误差也不是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这两台如果单独开,就是不管是单独开第一台还是开第二...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但是这两台变频器和变频电机是完全一样的,接线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