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怎么正确选型

楼主(2014-05-06):
  小编之前介绍过很多次,如何选购压力变送器?用户在选购过程中总会考虑诸多因素,正确的选择仪器可以在后期的使用的过程中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今天小编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压力变送器选型的正确方法。

  1、压力变送器要测量什么样的压力

  先确定系统中测量压力的最大值,一般而言需要选择一个具有比最大值还要大1.5倍左右的压力量程的变送器。这主要是在许多系统中,尤其是水压测量和加工处理中,有峰值和持续不规则的上下波动,这种瞬间的峰值能破坏压力传感器。持续的高压力值或稍微超出变送器的标定最大值会缩短传感器的寿命,这样做还会使精度下降。于是可以用一个缓冲器来降低压力毛刺,但这样会降低传感器的响应速度。所以在选择变送器时要充分考虑压力范围、精度与其稳定性。

  2、什么样的压力介质

  黏性液体、泥浆会堵上压力接口,溶剂或有腐蚀性的物质会不会破坏变送器中与这些介质直接接触的材料。以上这些因素将决定是否选择直接的隔离膜及直接与介质接触的材料。

  3、压力变送器需要多大的精度

  决定精度的有,非线性,迟滞性,非重复性,温度、零点偏置刻度,温度的影响。但主要由非线性,迟滞性,非重复性,精度越高,价格也就越高。

  4、变送器的温度范围

  通常一个变送器会标定两个温确段,其中一个温度段是正常工作温度,另外一个是温度补偿范围,正常工作温度范围是指变送器在工作状态下不被破坏的时候的温度范围,在超出温度补偿范围时可能会达不到其应用的性能指标。

  温度补偿范围是一个比工作温度范围小的典型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工作变送器肯定会达到其应有的性能指标。温度变从两方面影响着其输出,一是零点漂移,二是影响满量程输出。如:满量程的 /-X%/℃,读数的 /-X%/℃,在超出温度范围时满量程的 /-X%,在温度补偿范围内时读数的 /-X%,如果没有这些参数,会导至在使用中的不确定性。变送器输出的变化到度是由压力变化引起的,还是由温度变化引起的。温度影响是了解如何使用变送器时最复杂的一部分。

  5、需要得到怎样的输出信号

  mV、V、mA及频率输出数字输出,选择怎样的输出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变送器与系统控制器或显示器间的距离,是否存在“噪声”或其他电子干扰信号,是否需要放大器,放大器的位置等。对于许多变送器和控制器间距离较短的OEM设备采用mA输出的变送器最为经济而有效的解决方法。

  如果需要将输出信号放大,最好采用具有内置放大的变送器。对于远距离传输或存在较强的电子干扰信号最好采用mA级输出或频率输出。

  如果在RFI或EMI指标很高的环境中除了要注意到要选择mA或频率输出外还要考虑到特殊的保护或过滤器。

  6、选择怎样的励磁电压

  输出信号的类型决定选择怎么样的励磁电压。许多变送器有内置的电压调节装置,因此其电源电压范围较大。有些变送器是定量配置,需要一个稳定的工作电压,因此,工作电压决定是否采用带有调节器的传感器,选择传送器时要综合考虑工作电压与系统造价。

  7、是否需要具备互换性的变送器

  确定所需的变送器是否能够适应多个使用系统。一般来讲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对于OEM产品。一旦将产品送到客户手中那么客户用来校准的花销是相当大的。如果产品具有良好的互换性,那么即使改变所用的变送器也不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效果。

  8、变送器超时工作后需要保持稳定度

  大部分变送器在经过超额工作后会产生“漂移”,因此很有必要在购买前了解变送器的稳定性,这种预先的工作能减少将来使用中会出现的种种麻烦。

  9、变送器的封装

  变送器的封装,往往容易忽略是它的机架,然而这一点在以后使用中会逐渐暴露出其缺点。在选购变送器时一定要考虑到将来变送器的工作环境,湿度如何,怎样安装变送器,会不会有强烈的撞击或振动等。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详细提供的压力变送器正确选型的方法,通过以上内容,我们了解到正确的选用仪器可以帮助仪器的性能达到最好,相反,在使用过程中会频繁出现测量误差,出现故障,最后仪器的性能全部被破坏,影响仪器的正常工作,造成损失。

网友A:
不错!学习了!!

 压力变送器被测介质的两种压力通入高、低两压力室,作用在δ元件(即敏感元件)的两侧隔离膜片上,通过隔离片和元件内的填充液传送到测量膜片两侧。测量膜片与两侧绝缘片上的电极各组成一个电容器。

网友B(2015-01-09):
变送器的温度范围、工作电压的稳定性都是不可疏忽的

网友C(2016-03-30):
谢谢,学习了,要是把压力变送器量程选的过大会造成什么后果?例如实际压力0.5MPA我选的压变为0--2.5MPA测量,只是显示,不是配合流量计,有测量误差吗?

网友D:
学习这个,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55201646919791.pdf

一个字都别拉下,我保你知道咋选压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学习了,要是把压力变送器量程选的过大会造成什么后...

0.5MPa = 500.0kPa ,,信号接入二次表,一般都是4位表,那么就是说分辨力为0.1kPa

2.5MPa = 2500kPa ,,信号接入二次表,一般都是4位表,那么就是说分辨力为1kPa

显而易见,分辨力相差10倍,

那么分辨力这个参数,对测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 分辨力是测量精度,可能达到的极限值、最优值!

当分辨力为0.1kPa时,0.1kPa÷0.5MPa = 0.02%

当分辨力为1kPa时,1kPa÷0.5MPa = 0.2%

显而易见,

量程选得过大,必然会损失相对测量精度 。。。。。。

就仿佛穿条大裤衩子,必然会走光的么,小鸟咧、老鼠咧也可能钻进去,把蛋给咬咧呢

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