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技术军团第一期赠书目录

楼主(2014-05-06):
PLC技术军团第一期赠书目录

电气自动化工程师速成教程

军团免费提供3本  申请

 本书对电气自动化、仪器仪表、过程控制等相关专业人员在实际工作中最常用的一些器件、传感器、控制电路,控制装置和软件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并对如何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给出了三种简单易行的训练方法。本书力图使学习者在七天内基本掌握实际工作中最常用的一些实用知识及自我培养创新能力的方法,这将有助于自动化专业大中专毕业生、本科毕业生、研究生及爱好者快速就业并做出成绩。本书可作为自动化专业的短期速成培训教材,适于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理工科读者使用。

前言
第1章 电气控制常用器件及动力设备
1.1 按钮
1.2 指示灯
1.3 电压表
1.4 电流表
1.5 电流互感器
1.6 熔断器
1.7 转换开关
1.8 断路器
1.9 交流接触器
1.10 中间断电器
1.11 热断电器
1.12 延时断电器
1.13 电动机
1.14 变压器
1.15 电磁阀
1.16 电动调节阀
1.17 电线
1.18 接线端子
第2章 常用传感器
2.1 限位开关
2.2 接近开关
2.3 光电开关
2.4 直线传感器
2.5 角度传感器
2.6 力传感器
2.7 液位传感器
2.8 压力传感器
2.9 温度传感器
2.10 流量传感器
2.11 成分分析传感器
第3章 常用电气控制电路及工具
3.1 电动机起停控制电路
3.2 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
3.3 电动机自耦减压起停控制电路
3.4 电动机Y-△减压起动电路
3.5 水箱和压力容器自动上水电路
3.6 污水自动排放电路
3.7 电动机自动往复运行电路
3.8 电动阀门控制电路
3.9 控制柜内线路的一般排列和标注规律
3.10 常用线路施工工具
第4章 可编程序控制器
4.1 梯形图编程方法
4.2 编程器及快速熟悉编程的方法
4.3 不需要编程工具的小型通用逻辑模块
4.4 S7-200小型PLC的快速入门
4.5 S7-300中型PLC的快速入门
4.6 LOGO通用逻辑模块的快速入门
第5章 变频器及常用控制驱动装置
5.1 PID控制器
5.2 软起动器
5.3 变频器
5.4 直流电动机调速器
5.5 交流伺服电动机驱动器
5.6 步进电动机与步进电动机驱动器
5.7 CMC型软起动器的快速入门
5.8 富士FRENIC5000变频器的快速入门
5.9 A4伺服驱动器的快速入门
5.10 LAO型PID控制器的快速入门
5.11 ST系列步进电动机驱动器
5.12 同步控制器
第6章 人机界面与组态软件
第7章 应用案例
第8章 其他电气元件
第9章 常见电子元器件及开发工具
第10章 故障分析及抗干扰措施
第11章 创新能力的自我培养

 注意:

 根据军团管理人员意见。具体数目将以到货为准!

楼主:
液压系统PLC控制

军团免费提供3本 申请

 本书介绍了可编程控制器在液压系统设计中的开发方法。内容包括液压控制元件、液压基本回路、液压系统的逻辑设计、液压系统的PLC设计、液压系统的模糊控制算法PLC实现、液压系统的PLC控制实例等。

第1章 绪论1
1.1 液压系统分类与工作原理1
1.2 液压系统的PLC顺序控制4
1.3 液压技术的优缺点5
1.4 液压技术的发展状况6
参考文献8

第2章 液压控制元件9
2.1 概述9
2.1.1 液压控制阀的分类9
2.2.2 对液压控制阀的要求9
2.2 压力控制阀9
2.2.1 溢流阀10
2.2.2 顺序阀12
2.2.3 减压阀13
2.2.4 压力继电器16
2.3 流量控制阀16
2.3.1 节流阀17
2.3.2 调速阀18
2.4 方向控制阀20
2.4.1 单向阀20
2.4.2 换向阀22
2.5 插装阀28
2.5.1 方向控制插装阀28
2.5.2 压力控制插装阀28
2.5.3 流量控制插装阀29
2.6 伺服控制阀29
2.6.1 电液伺服控制阀29
2.6.2 电液比例控制阀33
2.6.3 电液数字控制阀34
思考题及练习题36
参考文献36

第3章 液压基本回路38
3.1 速度控制回路38
3.1.1 调速回路38
3.1.2 快速运动回路47
3.1.3 速度换接回路48
3.2 压力控制回路49
3.2.1 调压及限压回路49
3.2.2 减压回路50
3.2.3 增压回路51
3.2.4 卸荷回路51
3.2.5 保压回路52
3.2.6 平衡回路53
3.3 方向控制回路53
3.3.1 换向回路53
3.3.2 锁紧回路54
3.4 多缸动作回路55
3.4.1 顺序动作回路55
3.4.2 同步回路56
3.4.3 多缸快慢速互不干涉回路57
思考题及练习题58
参考文献60

第4章 液压系统的逻辑设计61
4.1 概述61
4.2 逻辑代数的基本定律61
4.3 实现基本逻辑函数的液压元件64
4.3.1 与门元件64
4.3.2 非门和.禁门元件64
4.3.3 或门元件65
4.3.4 记忆元件65
4.4 基本液压逻辑回路66
4.4.1 基本液压逻辑回路简介66
4.4.2 基本液压逻辑回路的扩展69
4.5 液压系统逻辑回路设计方法71
4.6 液压系统逻辑回路的简化72
4.6.1 代数法73
4.6.2 卡诺图法76
4.7 液压系统逻辑设计实例81
4.7.1 组合线路设计82
4.7.2 时序线路设计83
思考题及练习题90
参考文献91

第5章 液压系统的PLC设计93
5.1 概述93
5.2 可编程控制器硬件与工作原理93
5.3 可编程控制器编程语言与逻辑指令95
5.4 顺序控制梯形图的编程方式99
5.5 PLC控制系统的设计步骤109
思考题及练习题114
参考文献118

第6章 PLC系统的PID控制119
6.1 概述119
6.2 PID控制的基本原理119
6.3 PLC实现模拟量PID控制122
6.4 PID控制实例123
思考题及练习题126
参考文献126

第7章 液压系统的模糊控制算法PLC实现127
7.1 概述127
7.1.1 模糊控制的发展127
7.1.2 模糊控制在液压系统中的应用研究128
7.2 模糊控制的基本原理128
7.2.1 模糊控制基础理论129
7.2.2 模糊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132
7.3 PLC实现模拟量模糊控制设计135
7.3.1 PLC实现模糊控制的设计135
7.3.2 模糊控制的PLC实现135
7.4 模糊控制系统的实例137
思考题及练习题153
参考文献153

第8章 液压系统的PLC控制实例154
8.1 数控机床液压系统的PLC控制154
8.2 组合机床液压系统的PLC控制156
8.3 数控机床液压机械手的PLC控制158
8.4 液压动力滑台PLC的控制162
思考题及练习题165
参考文献165

楼主:
工业机器人程序控制技能实训/电气自动化技能型人才实训系列

军团免费提供3本 申请

工业机器人程序控制技能实训,是以FANIJC工业机器人LR Mate 200iC为例,介绍工业机器人系统的组成及其控制方法。主要内容包括认识工业机器人、设置坐标系、程序管理、程序设计、执行程序、信号、自动运行、复归零点、文件备份与加载、宏指令及其应用。《工业机器人程序控制技能实训》突出技能训练,安排了十个技能训练项目,通过实训,可逐步提高学生操控工业机器人的能力。
    《工业机器人程序控制技能实训》贴近教学实际,可作为大专院校、技工学校、技师学院电子、电工专业学生学习工业机器人原理与应用的教材,也可用于社会培训机构、企业对工人进行工业机器人技术培训的教材。

第一章 认识工业机器人
第一节 工业机器人概述
第二节 FANUC工业机器人
第三节 控制器
第四节 点动控制机器人
第五节 安全注意事项
技能实训1 认识FUNAC机器人

第二章 设置坐标系
第一节 坐标系的分类
第二节 设置工具坐标系
第三节 设置用户坐标系
技能实训2 设置坐标系

第三章 程序管理
第一节 创建程序
第二节 选择程序
第三节 删除程序
第四节 复制程序
第五节 查看程序属性
技能实训3 程序管理

第四章 程序设计
第一节 编程界面
第二节 运动指令
第三节 非运动指令
第四节 指令编辑
技能实训4 设计控制程序

第五章 执行程序
第一节 启动程序
第二节 中断程序的执行
第三节 恢复程序的执行
技能实训5 手动执行程序

第六章 信号
第一节 信号分类
第二节 手动信号控制
第三节 系统信号
技能实训6 信号控制

第七章 自动运行
第一节 自动运行条件
第二节 自动运行方式
技能实训7 自动运行

第八章 复归零点
第一节 复归零点Mastering简介
第二节 复归零点方式
第三节 零点复位
技能实训8 复归零点

第九章 备份与加载
第一节 文件存储
第二节 文件的备份与加载
技能实训9 文件备份与加载

第十章 其他功能
第一节 设置安全点
第二节 宏指令
技能实训10 宏指令及其应用

楼主:
PLC及电气控制

军团免费提供3本 申请

吴亦锋、侯志伟主编的《PLC及电气控制》以欧姆龙CJ1系列PLC和西门子S7-200/300系列PLC为代表机型,从实际应用出发,在介绍常用低压电器和电气控制线路基本环节的基础上,介绍PLC的基本原理、基本指令和功能指令的用法,梯形图程序设计,欧姆龙和西门子编程支持软件,模拟量输入/输出,PLC通信网络等知识。    全书以PLC应用为主线,从继电器控制到PLC控制,从基本指令介绍到功能指令的应用,从开关量输入/输出到模拟量应用,从程序设计到应用实例,从单机控制到联网控制,通过具体的应用案例详细介绍PLC的基本原理、常用指令、程序设计、应用案例、通信网络等知识。全书内容精心安排,章节编排由浅入深,文字叙述通俗易懂,重点突出,难点分散,易教易学,理论联系实际,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PLC及电气控制》可作为高等院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测控技术及仪器、电气自动化以及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还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第1章 常用低压电器 1
1.1 刀开关与自动空气开关 1
1.1.1 刀开关 1
1.1.2 组合开关 2
1.1.3 自动空气开关 2
1.2 熔断器 4
1.2.1 熔断器的结构原理及分类 4
1.2.2 熔断器的主要技术参数 5
1.2.3 常用熔断器 6
1.2.4 熔断器的选择原则 7
1.3 按钮与行程开关 8
1.3.1 按钮 8
1.3.2 行程开关 9
1.4 接触器 10
1.4.1 交流接触器结构 10
1.4.2 交流接触器工作原理 11
1.4.3 接触器的技术参数及选用 11
1.5 继电器 13
1.5.1 热继电器 13
1.5.2 中间继电器与固态继电器 16
1.5.3 时间继电器 17
1.5.4 速度继电器 18
1.5.5 磁保持继电器 19
本章小结 20
思考题和习题 20
第2章 电气控制线路基本环节 22
2.1 电气图基本知识 22
2.1.1 电气原理图 28
2.1.2 电气元件布置图 29
2.1.3 电气设备接线图 29
2.2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启动控制 30
2.2.1 全电压直接启动控制 30
2.2.2 降压启动控制 32
2.3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 35
2.3.1 接触器互锁正/反转控制线路 35
2.3.2 双重互锁正/反转控制线路 36
2.3.3 电动机正/反转自动循环控制 36
2.4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制动控制 37
2.4.1 反接制动控制线路 38
2.4.2 能耗制动控制线路 39
2.5 顺序启/停控制与多地点控制 40
2.5.1 顺序启/停控制 40
2.5.2 多地点控制 41
本章小结 41
思考题和习题 42
第3章 PLC概述 43
3.1 从继电器控制到PLC控制 43
3.2 PLC的主要特点 44
3.3 PLC控制系统与其他工业控制系统的比较 45
3.3.1 PLC控制系统与继电器控制系统的比较 45
3.3.2 PLC控制系统与工业计算机控制系统的比较 46
3.4 PLC的发展趋势 47
本章小结 48
思考题和习题 48
第4章 PLC的基本组成和工作原理 49
4.1 PLC的基本组成 49
4.1.1 CPU单元 49
4.1.2 存储器 50
4.1.3 输入/输出单元 50
4.1.4 编程器 53
4.1.5 电源单元 54
4.2 PLC的工作原理与编程语言 54
4.2.1 PLC的基本工作原理 54
4.2.2 PLC的循环扫描工作过程 55
4.2.3 PLC的编程语言 56
4.3 PLC的分类方法 57
4.3.1 按结构形式分类 57
4.3.2 按控制规模分类 58
4.3.3 按控制功能分类 58
4.3.4 按生产厂家分类 59
4.4 欧姆龙PLC硬件系统 59
4.4.1 欧姆龙PLC的分类 59
4.4.2 CJ1系列PLC的硬件系统配置 63
4.5 西门子PLC硬件系统 68
4.5.1 西门子PLC的分类 68
4.5.2 S7-200系列PLC硬件系统配置 69
4.5.3 S7-300系列PLC硬件系统简介 73
本章小结 77
思考题和习题 78
第5章 PLC基本指令及应用 79
5.1 欧姆龙PLC基本指令及应用 79
5.1.1 CJ1系列PLC的数据区及其功能 79
5.1.2 逻辑条件指令 86
5.1.3 输出指令 88
5.1.4 定时器计数器指令 91
5.1.5 程序结束指令 96
5.2 西门子PLC基本指令及应用 96
5.2.1 S7-200 PLC编程基础 97
5.2.2 S7-300系列PLC基本指令及应用 112
5.3 PLC基本指令应用举例 122
5.3.1 电动机正/反转控制 122
5.3.2 电动机星形-三角形启动控制 124
5.3.3 周期性通/断控制 125
5.3.4 小车自动往返运动控制 126
5.3.5 自动开关门控制 128
5.3.6 分段传送带电动机控制 130
5.3.7 液压动力滑台运动控制 132
5.3.8 三相电动机变频调速控制 134
本章小结 140
思考题和习题 140
第6章 梯形图程序设计 143
6.1 编制梯形图程序的规则 143
6.2 梯形图程序设计的步骤 145
6.3 经验设计法 149
6.4 逻辑设计法 153
6.5 波形图设计法 156
6.6 流程图设计法 158
本章小结 161
思考题和习题 161
第7章 PLC的编程支持软件 162
7.1 欧姆龙PLC编程支持软件 162
7.1.1 CX-Programmer编程支持软件概况 162
7.1.2 CX-Programmer编程软件使用方法 163
7.1.3 CX-Programmer软件的离线操作 170
7.1.4 CX-Programmer软件的在线操作 174
7.2 西门子PLC编程支持软件 178
7.2.1 S7-200编程软件STEP7-Micro/WIN 178
7.2.2 S7-300编程软件STEP7 V5.4 184
本章小结 190
思考题和习题 190
第8章 PLC功能指令及应用 191
8.1 欧姆龙PLC功能指令及应用 191
8.1.1 欧姆龙PLC功能指令概述 191
8.1.2 分支与循环控制指令及应用 200
8.1.3 数据传送指令及应用 204
8.1.4 数据移位指令及应用 206
8.1.5 数据比较指令及应用 209
8.1.6 数据转换指令及应用 214
8.1.7 算术运算指令及应用 215
8.2 西门子PLC功能指令及应用 221
8.2.1 数据运算指令 221
8.2.2 数据处理指令 225
本章小结 227
思考题和习题 228
第9章 PLC的模拟量输入与输出 229
9.1 欧姆龙PLC模拟量模块 229
9.1.1 CJ系列PLC模拟量输入模块及应用 229
9.1.2 CJ系列PLC模拟量输出模块及应用 241
9.2 西门子PLC模拟量模块 249
9.2.1 西门子S7-200 PLC模拟量模块 249
9.2.2 西门子S7-300模拟量模块 265
本章小结 272
思考题和习题 272
第10章 PLC的通信网络 273
10.1 欧姆龙 PLC通信网络概述 273
10.1.1 欧姆龙 PLC网络概述 274
10.1.2 Ethernet 277
10.1.3 HOST Link 278
10.1.4 Controller Link 279
10.1.5 DeviceNet 283
10.1.6 CompoNet 285
10.2 西门子PLC通信网络 287
10.2.1 西门子PLC网络常用协议 287
10.2.2 S7-200 PLC在西门子网络中的应用 288
10.2.3 S7-300 PLC在西门子网络中的应用 295
10.3 PLC通信网络举例 300
10.3.1 污水处理系统对测控的要求 300
10.3.2 监控系统方案 301
10.3.3 监控网络PLC的选择 302
10.3.4 人机监控界面 303
本章小结 304
思考题和习题 304
第11章 PLC课程设计指导 305
11.1 PLC课程设计的目的与要求 305
11.2 PLC课程设计的一般过程 306
11.3 PLC课程设计参考课题 307
11.3.1 输送带的PLC控制设计 307
11.3.2 自动卸料爬斗PLC控制设计 309
11.3.3 大球、小球分拣传送机械PLC控制设计 310
11.3.4 小区供水系统PLC控制设计 311
11.3.5 自动送料装车系统PLC控制设计 312
11.3.6 箱体加工专用机床PLC控制设计 313
11.3.7 两工位钻孔攻丝组合机床PLC控制设计 315
11.3.8 多工步机床PLC控制设计 317

网友A:
感谢老马的大力支持!!!

网友B:
电气自动化工程师速成教程,我申请这个不错啊!

网友C:
电气自动化工程师速成教程

               小城申请,但是任务数好像差了几次。开年军团的下方的任务数量好像也不是很多。符合要求的完成了6次军团任务。

网友D:
电气自动化工程师速成教程

我申请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