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常见问题处理

楼主(2014-05-06):
  示波器数字示波器一直是工程师设计、调试产品的好帮手。但随着计算机、半导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电路系统的信号时钟速度越来越快,信号上升时间也越来越短,导致因底层模拟信号完整性问题引发的数字错误日益突出。针对这些新的测试挑战,示波器供应商不断推出了性能更好的数字示波器。但要想准确快速地对系统信号进行分析,测量时还有很多新的因素必须考虑。如仪器速度能否跟上被测信号的变化、带宽是否足够、测量方法会不会引入干扰,甚至还有所使用的探头是否合适等等。

  问题1:每台示波器都有一个频率范围,比如10M、60M、100M.。.我手头用的示波器标称为60MHz,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它最大可以测到60MHz?可我用它测4.1943MHz的方波时都测不到,这是什么原因?

  答:60MHz带宽示波器,并不意味着可以很好地测量60MHz的信号。根据示波器带宽的定义,若输入峰峰值为1V的60MHz正弦波到60MHz带宽示波器上,您在示波器上将看到0.707V的信号(30%幅值测量误差)。如果测试方波,选择示波器的参考标准应是信号上升时间,示波器带宽=0.35/信号上升时间×3,此时您的上升时间测量误差为5.4%左右。

  示波器的探头带宽也很重要,若使用的示波器探头包括其前端附件构成的系统带宽很低,将会使示波器带宽大大下降。如若使用20MHz带宽的探头,则能实现的最大带宽是20MHz,如果在探头前端使用连接导线,将会进一步降低探头性能,但对4MHz左右方波不应有太大影响,因为速度不是很快。

  另外还要看一下示波器使用手册,有的60MHz示波器在1:1设置下,其实际带宽将锐减到6MHz以下,对于4MHz左右的方波,其三次谐波是12MHz,五次谐波是20MHz,若带宽降到6MHz,对信号幅值衰减很大,即使能看到信号也绝对不是方波,而是幅值被衰减了的正弦波。当然,测不出信号的原因可能有多种,如探头接触不好(该现象很容易排除),建议用BNC电缆连接一函数发生器,检验该示波器本身有没有问题。

网友A(2014-06-06):
您好,我是北京国宁世纪科技有限公司的小闫

本公司代理各大品牌如福禄克、安捷伦、泰克、博世、德图、欧万、三和,依泰,胜利、优利德、米尼帕……万用表,示波器,钳形表,热像仪,电能质量分析仪,接地电阻测试仪,测温仪,气体检测,可编程电源,信号源,过程表,信号发生器……欢迎致电洽谈,我将给您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和最有竞争力的价格,保证是正品行货。
欢迎来电咨询来电:13661048871
联系人:小闫

QQ:2561975492
邮箱:2561975492@qq.com

微博:http://weibo.com/u/5119655078
网址:http://bj.guoning17.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大厦A座405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