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12连接器在现场总线中应用问题

楼主(2014-05-06):
请问哪位专业人士能指教下M12连接器在DeviceNet、PROFIBUS、HART、CC-Link、Lonworks、CAN、CC-Link现场总线系统都是使用哪些类型的,比如说芯数、键位、每个线序上的作用是什么。分别是什么样的特性?

网友A:
PROFIBUS 是2线加屏蔽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FIBUS 是2线加屏蔽层

那两线的话是接那几个针脚

键位是标准的A键位吗?

网友A:
没有固定的啊 一般接2和4 中间的是屏蔽层,这个关键看设备那边要求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