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4-05-06):
请教师傅--这是个什么东西?

器件上我没看到有型号。
1、这东西有什么作用?
2、哪里能找到它的说明书?

3、这东西怎么个用法?

网友A:
看设备室烤箱之类的设备,

应该是PID温控仪之类的控制器。

网友B:
应该是温控器,看下面的鸡蛋应该是孵化器把 ~~~~主要是恒温

网友C:
楼主:把下面的蛋拿来吃了

网友D:
    烘烤箱,那个应是 温控器 !

网友E:
有点像抽屉开关,但是后面看又不像

网友F:
你这是电烤箱,烤面包或者蛋糕用的,你的圈圈里的是温控器。不一定非得用他这个型号,换别的温控器也可以,只要能设定控制温度就ok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温控器,看下面的鸡蛋应该是孵化器把 ~~~~主要...

网友H:
看到下面的鸡蛋了,应该烤熟了吧,拿来吃了吧

网友I:
做蛋糕的烤箱啊,温控器,找到同样温度范围的即可!

网友J:
不知道,应该和温度PID有关吧

网友K:
蒸饭器好像也是这个样子的哟。

网友L:
应该是温度控制仪,设定好温度值到了温度就断开接触器。

网友M:
估计是超温保护!

网友N:
食品烤箱的超温保护控制器

网友O:
就是个常用的温控仪表而已

网友O:
看不到正面,你这个仪表应该是还是带手动调温的那种,都是常用的仪表

网友P:
这是一个烤箱,里面涉及到温控仪!更换的话,不一定非得是同样的产品。只要是同类产品就行。能解决问题就好了!恒天高科为你解答。

楼主:
看来是我没表达清楚!以致大家都乱说一通。
我是问画了圈圈的那个器件。
1、这器件叫什么名字?
2、这器件有什么作用?
3、如何能找到这器件的说明书?

网友Q:
温控器   不一定 飞用这个 型号   大小差不多能装上 就行  去 网上查查 很简单的

网友R:
这是一个烤箱都会配备的温控仪,上面接温控探头,到了设定的温度会自动停止加热,低于设定温度会自动加热,以此达到恒温,接线方法一般上面标的有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是一个烤箱都会配备的温控仪,上面接温控探头,到了设定...

 呵呵

我就只见过这么一个。你曾经见过很多?????

网友S:
煮鸡蛋的啊,看见鸡蛋了

网友T(2014-06-07):
烤箱,地下鸡蛋是放在面粉里的。

网友U:
烤箱的干活。。。。。。

网友V:
实验和测试的开关

网友W:
三层高处各三组探头(与温控探头并联),一组输出,应该是个超温控制器类的装置。

网友X(2014-09-06):
就是一个温控器,面板上有型号的,一般在侧面有接线图

网友Y:
这肯定是孵化器。。你吃过烤鸡蛋么?要烤的话,鸡蛋就炸了。微波炉都写了,不要把鸡蛋放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