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机器视觉

楼主(2014-05-06):
请教各位,一般的机器视觉与PLC通信都是采用单片机或工控机、工业相机,通过VB、图像识别软件实现,是否有一种PLC特殊模块,直接联接PLC与工业相机,以实现视觉检测结果(例如孔距、角度等)直接反馈至PLC的D存储器中去??

网友A:
可以的,做过欧姆龙与三菱通过232BD板通讯。

网友B:
要是检测出孔距或角度不对就能直接剔除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是检测出孔距或角度不对就能直接剔除就好了。

可以根据要求判断出是否合格,能否控制外部不知道了

网友B:
楼主能详细说明单片机、工业相机、VB、图像识别软件等分别是什末,如何综合使用的吗?谢谢!

楼主:
通过工业相机--图像采集卡--PC机的VB、visionpro--PLC,所涉及的学科太多,难度大,如果能通过PLC模块直接反馈至PLC的D存储器中,再通过梯图编译根据D存储器的数据执行伺服动作,就相对简化很多。比如,孔偏20度,存储至PLC,伺服根据存储数据,发出相应脉冲,伺服电机带动回转工作台转动20度,可实现工件任意位置装夹,无需找正,准确加工,效率极高。

网友C:
这个得看你用什么端口通讯,PLC能接收你的数据这是肯定的,关键是你发送的数据的格式,如果你发送的数据需要很复杂的数据处理建议还是不要弄在PLC上。

网友D:
学习,以前只是听过这类控制,学习学习。

网友E:
行业止水太深了,学习啊。

网友E:
我们做的一个贴标机,相机和PLC通讯都是通过工控机的/

网友F:
这个:国产北京腾控的PLC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你百度一下就可以找到

网友G(2016-03-01):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做过欧姆龙与三菱通过232BD板通讯。

想做这个从那些资料研究?

网友H:
学习一下,刚接触机器视觉!!!!

网友I:
用 RS232通信和PLC  发送所要的数据

网友J:
我也想学习这个,只是没有入门的方法~~~

网友K(2018-01-26):
刚接触这个,需要从哪里入门呢,望指点~.~

网友L:
学习中,收藏中,希望是好东西。

网友M(2018-04-22):
行业水太深,学习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做过欧姆龙与三菱通过232BD板通讯。

网友O(2018-05-24):
可以啊,CCD可以走MODBUS RTU,物理接口为RS232

网友P(2018-07-31):
把相机当一个普通的传感器来用,检测完之后直接反馈数据给PLC,应该可以用一些简单的带通讯功能的智能相机来实现

网友P:
不过应该是需要将相机做好预先配置的,如配置检测工具/通讯方式/通讯内容等

网友P:
普通的工业相机只负责取像功能而已,没有处理或通讯功能,应该是实现布料数据通讯

网友Q(2018-09-23):
学习啊  楼主的想法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