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U应用环境问题

楼主(2014-05-06):
  有个问题一直有些困惑,都说RTU不受工作环境约束,故要求其技术规格符合恶劣环境要求和特定要求,PLC则不行。他们都是用电子器件,RTU是通过什么手段不受环境约束??????

网友A:
RTU一般是无线传输的,手机卡,走流量形式的。

--------------------------------------------

我们水文上的RTU,我感觉还行,就是电池和太阳能板供电。可以安装在野外。只要有手机信号的地方。

网友B:
看应用环境:户外或者野外工作等级一般各种防护措施较佳,室内应用的就是一般电子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