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S7 901-3DB30-OXA0编程电缆

楼主(2014-05-06):
大家好:请教6ES7 901-3DB30-OXA0编程电缆的问题,是这样的:在现场调试时把程序下载到PLC后,没一会功夫电脑和PLC不管怎么弄都联不上去了,回来在另一台PLC上面又可以连接,不知怎么回事啊?求大家帮解!

网友:
自己顶,怎么没人看看哦,谢谢有过这种经历的同仁帮一下!

网友A:
是不是程序中对端口进行了设置,或者端口作为编程通信口。

记得以前使用的西门子200PLC,一个口作为MODBUS通信的,程序中编写了端口定义 之类的。

下载程序之后就连不上了。

楼主可以思考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程序中对端口进行了设置,或者端口作为编程通信口。...

我是调试设备时下载程序的,而且在这一次的前半小时还下载并监控了程序的,没有在程序中定义端口的

网友(2014-07-11):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在同一PLC上面过些时就自动好了,不知上面原因?也是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