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机械零点和程序零点的区别

楼主(2014-05-06):
1: 机械零点:      也可以叫机床绝对零点!针对一台机器,机械零点时唯一的!      是在开机时系统初始化完后进行,可以选择的回还是不回,不是必须回的!建议在加工内容比较复杂时执行回机械零点,好处是可以自动找到加工原点,不需要手动找加工原点。。。

2:回程序零点:      准确说是回加工原点,是个相对原点,严格说是相对于机械零点。        随被加工物件的摆放位置不同而有所变化,不像只有一个机械原点,机器的加工原点是多变的。。通常控制软件上都有个功能,就是用来定义程序零点的,你用来加工的数据文件的XY坐标值就是以于加工原点为基础的,加工前必须定义加工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