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程序未解之迷

楼主(2014-05-06):
我有一个程序很奇怪,在主程序驱动控制V40.2的线圈,在子程序调用它的触点。系统运行10多天就奇怪的出问题了,主程序驱动了的,在子程序的V40.2开点不闭合,而且另一段的子程序同样的V40.2点却闭合着哦。随后我用程序监控状态表:结果也是为1的。就那个子程序里面的V40.2不闭合。本程序没有检查到V40.2驱动有双线圈。并且我在主程序驱动控制V40.0和V40.1的线圈,在子程序调用都正常。求解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奇怪了。

有的地址可以,有的确不可以。把地址V40.2换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奇怪了。有的地址可以,有的确不可以。把地址...

我就是想知道其他人知道原因不,我把地址改成M10.0现在一直运行正常

网友A:
原因不清楚,也许因为别的地方使用过这样的地址,或者重复使用等很多原因。可以放在一个子程序里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