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DP通讯

楼主(2014-05-06):
请问下 有谁对PROFIBUS-DP通讯元件比较熟悉的,现在有个头痛的问题求教,通讯线联有很多设备有次维修时不小心AB短路造成全部设备跳闸,请问有没有像断路器那样功能的通讯元件短路时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

楼主:
无需下载上面压缩包…………

网友A:
 PROFIBUS 总线 A, B 短路会跳 ????

网友B:
设备会出现误动作这是真的

网友C:
A B上的通讯电压是很小的,短路怎么会造成设备跳闸啊?匪夷所思!短路在数字检波中可能会被认为低电平,0信号!

网友C:
如果是全部设备跳闸,会不会软件内部有这种条件啊?

楼主:
是会跳闸,而且是整个BUS回路上的设备都跳。地址冲突也跳(这个应该是硬件 的问题)。

网友:
会跳闸,我有一次连了1000多米的profibus线,监控电脑重启了,设备全部跳闸了

网友:
我的问题是终端电阻的原因,不知道你是否加了终端电阻

楼主:
有终端电阻, 一个回路才8、9台设备,且动力和控制电缆分开的,线也在百米内。之前正常运行,在维修时不小心AB碰到一起就全跳了。请问有方法避免吗

网友D:
没有,这种现象只能接线避免

网友E(2014-08-03):
试一下, 用光电隔离 的 PROFIBUS-DP 集线器 , 看看效果

网友F(2015-03-20):
用光电隔离,PROFIBUS -DP集线器,虽然很贵但是比一个一个插头接要方便的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光电隔离,PROFIBUS -DP集线器,虽然很贵但...

谢谢你的回复,不知道你所说的集线器是不是像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一样的功能,我们现在用的是西门子中继器(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5.hB2QGm&id=37034003506&ns=1&_u=m21vvq2265e&abbucket=2#detail),然后通过每个通道再并上几台设备,但是短路的话是全部跳。

网友H(2016-04-24):
   程序里面写了dp掉线保护的,只要dp出问题马上就有紧急输出,然后控制动力回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I:
PROFIBUS 总线 A, B 短路会跳 ????

会跳整个网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程序里面写了dp掉线保护的,只要dp出问题马上就...

怎么写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没有,这种现象只能接线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