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做过PID调节器的请指教

楼主(2014-05-06):
如何用海为PLC做PID调节器的[手动←→自动]无扰动切换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在使用海为PID指令的时,要注意设定值SV与实际值PV单位须统一,PV值的上下限PVH和PVL要和PV的量程一致,同理MV的上下限MVH、MVL也应对应其量程,量程倍数尽量设置大一些。PID参数整定一般有理论整定法和工程经验整定法

网友B:
所谓PID手动自动调节是 手动自动的情况下 那个MV AQ 保持不变 ,不波动。用MOV指令让设定值追踪实际值就可以了 。

楼主:
谢谢您的热心帮助,我最终还是与海为公司蔡总联系上才解决了那个问题,因为是海为软件上问题,最后软件升级成V2.2.1版了(目前还没正式发布),而且固件也需升级成最新版的才能解决手动自动的无扰动切换,有遇上同样问题的朋友,请直接与海为公司联系进行解决。

网友C(2014-08-05):
可以说说么?我不懂啊

网友D:
从海为网站下载了2.2.1版本的编程软件,里面新带了“PID手动自动无扰切换”这个程序例子,例子全部在编程软件安装目录下面的Program子目录中。程序说明写的很清楚。

网友E(2016-01-14):
我现在用的2.2.2的软件,怎么还是没有找到手动--自动无扰切换的功能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用的2.2.2的软件,怎么还是没有找到手动--自...

http://pan.baidu.com/s/1skwq5J3 打开这个就可以下载手动 自动无扰切换的例子,另外海为现在有PID自整定了,打开2.2.2的软件查看APID指令即可。

网友E:
用了一下海为PLC,感觉很多指令功能比较好,仿真功能也比较好,但是软件用起来不太方便

1,元件使用情况,只能一个一个查询,或者在元件使用列表里查看使用的个数,不能交叉列表显示,元件具体用在什么地方,这样不方便查错;

2,元件不支持注释输入法,只能输入寄存器地址,如果程序比较大,一般很难记住元件的实际地址;

3,很多常用编程工具用起来不方便,没有常闭触点,只能快捷键或者右键选择,输出分支不能插入行,只能向下增加行,并联触点也不太好用;

4,程序复制黏贴只能一个一个的复制或者整个段落复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了一下海为PLC,感觉很多指令功能比较好,仿真功能也...

 看到这个,就让我想起了5年前刚用海为的感受,那时候也是有比较多的困扰,现在觉得海为相比其他的PLC来说简单多了,下面是个人的一些经验,希望对你有帮助:

1、一般排查错误,我都是使用编辑里面的查找的,从错误处开始寻找,一步步往前推,找到和错误处有逻辑关系的地方,一一验证

2、这个可以啊,可能是你还不熟悉吧,可在元件后面加“//”,例如M0//启动

3、使用ctrl+1,ctrl+2,ctrl+3,ctrl+4来输入还是比较方便的

4、程序的复制黏贴建议可以整体复制,在把不要的删除

整体来说海为的一些体验还是不错的,多用用就习惯了,个人觉得通讯功能非常好用啊,一个通讯口居然可以同时使用多种通讯协议,多种资料格式。

网友E:
我是和西门子PLC对比来看的,觉得西门子PLC软件设计的比较好,元件搜索功能强大,

交叉列表显示,就是说鼠标选到一个元件上,然后下面有一个交叉列表,可以显示这个元件在哪里有用到,所有有用到的地方都可以显示出来,而海为PLC只能一个元件一步步往前搜,

我说的注释输入法,是编程时直接输入元件注释名称,它自动搜索元件地址,因为一般编程时是开始批量把元件注释好的,希望编程时直接输入注释就可以了。

总的来说海为PLC功能好,就希望编程软件再优化一下。

网友G: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款PLC各有各的优点,当然也有各自的不足,就像买汽车,有的人喜欢买国产,有的人喜欢买外国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未来国产是一种趋势。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是和西门子PLC对比来看的,觉得西门子PLC软件设计...

跟层主一样, 我也觉得200的这个功能不错,就是仿真以及综合指令没有海为强大,建议海为公司能有符号表和交叉引用。这样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