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懂斯陶比尔机器人编程呀,入门级的

楼主(2014-05-06):
我是新手,刚接触斯陶比尔机器人机器人,看完机器人的编程手册后,一头雾水,比如怎样在VAL3编程模拟软件里编一个最简单的两点间的直线运动。谢谢了

网友A:
我发了一个史陶比尔的机器人使用手册啊,你看不懂?

网友A:
史陶比尔的机器人一开始不是很好操作,因为跟日系的有比较大的区别。史陶比尔的编程方式基本是有一个固定的一小节主程序,然后去调用你自己编写的子程序,与日系不用的是,在编程之前,史陶比尔的机器人要先设定好坐标/或多个坐标、工具/或多个工具、速度/或多个速度,点/或多个点,这样你在接下来编程时就可以直接去调用已经设定好的点、坐标、工具跟速度。所以史陶比尔的编程要求要有比较清晰的条理,最好先知道你要多少个点,多少种速度。

举个例子,你要从A点走到B点再到C点再回到A点,一共有三段轨迹,而且速度不同,那么就你新建一个程序名后,先选好坐标系,初学当然是选机器人坐标系,然后插入ABC三个点,这时三个点的位置还不知道,然后再设定好速度1和速度2和速度3,然后就开始编程,如下面的范例,movej为在关节坐标系下回到A点,轨迹是随机的,工具是tTool,速度是 mNomSpeed1,然后movel是在直角坐标系下运动,轨迹是确定的直线,工具是tTool,速度是 mNomSpeed2. 反正是仿真的,就慢慢试,先从范例程序开始学就行了,很快的.

begin

movej(pA,tTool,mNomSpeed1)

movel(pB,tTool,mNomSpeed1)

movel(pC,tTool,mNomSpeed2)

movel(pA,tTool,mNomSpeed3)

waitEndMo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史陶比尔的机器人一开始不是很好操作,因为跟日系的有比较...

谢谢!大概意思明白了一点。那么具体到点的坐标系、工具以及速度的设置一定要在示教器上完成吗?

网友A:
可以在示教器上完成,也可以在电脑上写完程序然后传到机器人控制柜里,然后用示教器选择程序就行啦。

楼主:
谢谢了,明天在模拟器上先试一试,有不明白的再请教,还望仁兄多多指教。

网友B:
没接触过,只玩过ABB和东芝的

网友C(2014-09-24):
我有,联系hwy66@yeah.net

网友D(2018-09-10):
谢谢!大概意思明白了一点。那么具体到点的坐标系、工具以及速度的设置一定要在示教器上完成吗?

网友E(2020-05-27):
可以在示教器上完成,也可以在电脑上写完程序然后传到机器人控制柜里,然后用示教器选择程序就行啦

网友F:
我也感觉这个机器人用着不顺手,比五轴机床操作难度复杂

网友G:
呵呵,努力吧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