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和GP37W2触摸屏通信的线怎么接呢

楼主(2014-05-06):
请问公司一台GP37W2-BG41 24V的Proface触摸屏和一台 韩国DONGBU 的Robot Controller通信的数据线怎么接呢

楼主:
控制器型号和图片,触摸屏

楼主:
触摸屏一端的线时原有的,已经接好了,25口的7接GND 9-10接RDA  11接SDA 15接SDB  16接RDB  18-19   21-22

控制器是新买的,和原来的接口不一样所以,看说明书的话要接在控制器的9针口上,是不是按照图纸的指示接在9口的1.2.3.4.5上的,接错了会不会烧坏控制器或触摸屏吗?请明白人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接错顺序不知道会不会烧元件

网友A:
GP那边的232口,接到控制器的CN3上。

楼主:
谢谢指教,触摸屏端接的是422模式,这边是不是也要接422模式呢,看图上的话接CN4

可是触摸屏上的RDA  、SDA 、SDB  、RDB 和控制器上的RD+.RD-.SD+.SD-怎么一一对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那边的232口,接到控制器的CN3上。

谢谢的回复,现在接好了,百度查了查,RD+接SDA,RD-接SDB,SD+接RDA,SD-接RDB,查完才知道这些都是些最基本的接线方式,自己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费了不少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