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选个合适的PLC

楼主(2014-05-06):
1,DC24V工作环境,代替十多个继电器的控制

2,要有20到30个继电器型的数字输出点

3,有十多路输出是+24V开关触发,八路是NPN型的霍尔开关触发(实在不行的话换成PNP型)

先谢谢各位老师!选台达或三菱的控制器,最好是台达。

网友A:
随便选个PLC都可以达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便选个PLC都可以达标

 我要是知道选哪个的话,就不来打扰各位了。我虽然是菜鸟,只要师傅们给个型号就好了,他的资料我会再去网上学习的。

网友C:
根据输入端口的数量和输出端口类型数量进行选择,留一定数量的余量就行了

网友D:
如果附近有PLC销售商的话,可以咨询。

网友E:
DVP12SA11R再加一个扩展吧

网友F:
你在网上下载一个样本,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