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控网一篇一平方电线可以承受多大电流这个帖子,可以看出广大电气工作者的专业素质有待提高

楼主(2014-05-06):
 今天在首页发现一篇2005年的帖子,一平方线大概能承受多大电流啊?

 帖子地址:http://bbs.gongkong.com/d/200512/96734_14.shtml

 很多人都认为1平方电线只可以承受5A电流,我要是老板,非被这些人气死不可,白花花的银子啊,就被这些人浪费了。

 一平方电线能承受多大电流呢?我们在这里不讨论什么铝芯线,非标线,讨论这些没有意义,我们也不查什么电工手册,只根据实实在在的使用经验,很简单,大家用的排插,额定电流都是10A的,而排插用的电源线,都是0.75平方,也就是说,在短距离内,一平方的线绝对是可以承受10A以上电流的,大家大大方方的用,出了问题可以来削我

  不知道怎么回事情,我就见不得线用的粗了,看到一些控制柜,连IO线都恨不得用1.5的,怎么往线槽里面塞啊,接线的时候,接的不累么?大家都被伪劣产品折腾的那么保守了么?那为什么不只用国标线呢

网友A:
我自己家里的插座用的是1平方的铜线,插热水壶1800瓦的,几乎不热,单相8个多电流呢,

而电线温度在五六十度是合理范围

网友B:
什么情况

网友C:
我以前是按10A用  (国标线)

网友D:
1方10个电流没问题,但是2方就到不了20A了,会稍微小一点儿。以此类推

网友E:
这个也要看具体情况,考虑一下线损发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要看具体情况,考虑一下线损发热

网友G:
现在在线亏方短米的太多太多了

网友H:
家用得要2.5平方的线!!!!!

网友I:
手册是用来干嘛的?

标准是用来干嘛的?

规程是用来干嘛的?

你觉得你的“使用经验”有制度规则时的试验数据更严谨吗?

导线能承受多大电流不是狭义的想象,而是要综合考虑温升、环境温度、效率、经济性、安全性、耐用性、、、、

你觉得从一个插排使用0.75的线能承受10A电流而不发热,就能得出1平方的线就能承受10A电流吗?也太不严谨了吧!

最简单的例子,相同截面积相同材料的架空线与电缆,每平方截面积的载流量相差很大。即使是电缆,单芯与三芯都会有区别。

建议你仔细阅读关于电缆选型的详细手册。

网友J:
你觉得你挺明白的吗,1平方毫米10A,100平方毫米能通过1000A的电流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手册是用来干嘛的?标准是用来干嘛的?规程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L:
10A长时间通电试试。

网友M:
9F第五纪冰川说的有道理

网友N(2014-06-07):
大家还是不要乱用的好,临时使用1平方过10A也没问题,但如果是设备柜内用的话,最好不要超过5A,否则到你哭都来不及。一定要执行标准。

试想一下,如果有个电工接线时投方便,用根黄绿线当火线用,设备正常没问题,那天如果除了问题检修,维修人员就要骂娘啦

JGJ16-2008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第5.4节中 规定

计量单元的电流回路铜芯导线截面不应小于4mm2;电压回路铜芯导线截面不应小于2.5 mm2;辅助单元的控制、信号等导线截面不应小于1.5 mm2。电缆及电线截面的选择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网友O:
总有你哭的一天。。。。

网友P:
电线的载流量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随着截面的增大载流量会减少的。所以在选型时,要看选型手册的

网友Q(2014-08-21):
哈 哈!我学徒时老师傅是这样讲的!

至于排插10A0.75那一个原因是线短.只有3-5米,另一个原因是临时用电!

网友R:
手册上给出的单根塑料铜线1平方环境25摄氏度交流17A,标准。真正使用需要根据各种系数可以加减,民用护套线10A肯定是能够长期使用。机械强度,环境温度等等好几种,为了方便就产生了线性口诀换算。这个口诀从6平方到100平方还是比较实用的。实际上用于电柜不移动弯曲PLC的低压小电流I/O线0.3-0.75完全就足够了,往往就是一大捆,模拟信号另当考虑。不能都用口诀来计算不然太浪费了。

网友S:
电线载流量与散热条件有关,而敷设条件千变万化,不是手册、标准或计算就能确定的。

网友T(2014-09-23):
建议大家还是多查查电工手册吧,然后再结合自已的工作经验使用,电工手册里给的条件、数据不胡编乱造的,多动动脑子吧

网友U:
1平方的铜线因为太细其载流量也供电距离关系极大,因为越细的线受寄生电抗影响越大,如果几十上百米十多A电流是会发热的,几米十来米十来A一点问题都没有,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况且选线必须考虑机械强度在强电中1平方的线基本用在二次回路中做控制,甚至在一些设计手册中都查不到相关数据,BV线更是1.5的都不怎么用了。省钱还要考虑安全,在任何领域中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省了钱因强度不够在使用中出现断线甚至触电,老板连生气都来不及了,说不定改跳楼了。

楼主:
   嘿嘿,其实我的意思是,大家不要太保守了,要物尽其用,浪费资源是可耻的,我可没说一平方的线能通过10A,那样100平方就能通过1000A哦

网友V:
现在电线大多不是标准的,差别很大啊,

网友W(2014-10-25):
  1平方导线能承受多大电流呢?只要是电工都问道这个问题。至于选用电线上我同意楼主的意见,我也认为现在的电线普遍都选的截面大。有人说查表查手册,但实际你们查了吗?告诉我你在手册中看到的1平方电线的安全载流量是多少。单芯铜芯塑料导线在25℃空气中的安全载流量是17-20A,你看到了吗?现在选用电线基本上都是按2-64A算的,你是吗?现在选用电缆都是工作时电缆不发热选的,你是吗?电线的载流量和面积不是线性的,因为粗了线芯不易散热。

网友W:
现在选用电线基本上都是按2-6A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