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道问题

楼主(2014-05-06):
我在mcgs组态环境中的设备编辑串口增加通道v180.0后再添加vw180,v180.0就消失了,反之也是这样,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VW180包含V180.0

楼主:
mcgs里面我同时需要vw180与v180.0,没法都添加吗?vw180也包含v180.1怎么v180.1不消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W180包含V180.0

 如果我添加了vw180后,现在想对v180.0设置报警,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B(2014-06-24):
v180.0是vw180起始位,会相互覆盖,只添加vw180,用!BitTest( )取vw180的第0位,即v180.0,赋值给一个开关型变量,对这个开关量设置报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180.0是vw180起始位,会相互覆盖,只添加vw...

大神  能帮我解决个问题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