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伺服器报E14-1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5-06):
日立伺服器报E14-1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参阅使用说明书

网友B:
查下代码看看E14-1具体什么故障

网友C:
电机编码器坏了,或者编码器线受损,两种情况,上海中飞,日立伺服国内唯一代理。我这里可以维修的。 联系方式 13524635100。新品的货,只有5KW和2KW了,日立电机对华几年前就禁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