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和综保那个好

楼主(2014-05-06):
以前,我厂小电机控制柜上(22kw以下)都是采用热继做过载保护的,可是后来一个电机缺相烧毁以后(热继整定电流不合适造成的),之前的电器主管换了一批综保,保护缺相效果还可以,可是保护过载就差强人意,因为好多电机烧毁都是操作人员人为造成的,多次起动造成不少电机损坏。那么各位觉得是综保好,还是热继好呢?

希望大家做个选择,并且附上原因。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综保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综保好

如果电机已经过载,综保保护跳闸,可是操作人员如果再次起动,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这个是主要因素。

网友B:
综保总体来说要好一点儿,热继比较便宜。

楼主:
个人觉得,如果是非电工操作人员操作的电机,热继相对好一点,理由很简单,热继可以累积过载的热效应,多次起动时,跳闸时间越来越短,直至接触器不吸合。

而综保这个看似灵敏的东西,有个致命的弱点:一旦断电在重起,一切从头开始,导致电机过载时,每次重启,都会延时固定的时间才能跳闸,导致电机过载烧毁。

而且,即便是断相,也会在接通电源将近一秒以后才能跳闸,多次起动后,仍然会烧坏电机。各位认为如何?

网友C:
  个人 感觉 使用 正品 的空开 效果要好,我们使用的是 SIEMENS 的空气开关做电机的总保护开关,效果很好 !

网友D:
几十块的那些保护器就不要用了,还不如用好一点的热继电器,热继电器也带缺相保护的。

关于热继电器的选型和安装,特别是连接导线的选择,都非常重要,建议你找热继电器的详细手册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很多时候热继电器使用都不规范,导致保护效果较差。再加上假货、伪货大行其道,就更是问题一大堆了。

网友E:
两者的保护各有优缺点,本人认为热保就行,关键是整定电流要合适。

网友F:
我用一只JRS2热继保护两台相同功率电机,整定电流为两台电机额定电流之和,其中一台电机缺相或过载,热继都能动作。

网友G:
热继电器的热元件发热是与电机发热配合,是电机保护的最好方案,当然,要使用质量有保证的热继电器;空开不能做电机过载保护;带电流刻度、可调的断路器,可以做电机保护,一般也称这种断路器叫电机保护器。

网友H:
热继加电机温度检测。

为应对电机频繁烧毁,我们也使用综保,但质量不好,自己故障高,拆解未用。

改善安装电机温度检测仪表,设定超过设定温度停机,温控仪已安装好,测温回路未安装,等有时间再安装测试效果。

网友I:
不要盲目使用综合保护装置,其实同行都知道,关键是要准确计算负载的电流,合理正确选择热继电器的电流大小,最关键还是要整定好热继电器电流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热继加电机温度检测。为应对电机频繁烧毁,我们也使用综保...

整个好点的保护器,几百块钱,过载、缺相、电压高低都能保护,分分钟的事。如果愿意,再上电缆,温度探头,直接进保护器,效果不错。

至于那些江浙的保护器,算了吧,滚一边去,送我都不要。韩国三和(现在施耐德品牌),钢钢的。其实电机保护器很简单,15年前就做过方案,程序都整好了,结果一个兄弟伙闪人了,没搞得起来。国产的也应该有很不错的保护器,只是我还没有用过。

其实,电机保护器要是能够下功夫,检测电流,DSP解析波形,把电机偏轴、震动超标、绝缘缺陷给保护了,那就完美了。至于90%烧毁故障的过载、缺相、电压高低这类原因,小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