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一个测厚仪需要注意哪些参数?

楼主(2014-05-06):
选择一个测厚仪需要注意哪些参数?

网友A(2014-08-20):
测量距离、精度、频率等

网友B:
先要确定您要测量什么厚度?一般有
1、材料厚度仪,如超声波测厚仪、激光测厚仪等;
2、涂覆层测厚仪,如磁性法测厚仪、电涡流测厚仪、电解法测厚仪等
首选要明确测量什么厚度,然后是选用哪种测量仪器(测量方法),最后才是参数的选择和确定。

最后你可以去看看真尚有的传感器

网友C:
双功能技术的测厚仪,完成磁感应和电涡流测量自动转换应用双功能测量技术,能够自动识别磁性或非磁性底材,然后采用相应的测试方法,适用于各种测量环境。可测量非磁性底材上的非导电性涂层和磁性底材上的非磁性涂层的厚度。

GT8202是具有广泛使用范围的磁性和非磁性及两用仪器。其技术参数完全符合国家标准。

仪器是磁性、涡流一体的便携式镀层测厚仪,它能快速、无损伤、精密地进行涂、镀层厚度的测量。既可用于实验室,也可用于工程现场。本仪器能广泛地应用在制造业、金属加工业、化工业、商检等检测领域。是材料保护专业必备的仪器。
Fe质探针可检测所有非磁性涂层厚度,例如涂在钢、铁上的漆、粉末涂层、塑料、瓷、铬、铜、锌等。
NFe质探针检测所有绝缘涂层厚度,例如漆、塑料、瓷等。这些涂层须涂在诸如铝、铜、黄铜或不锈钢等非磁性金属基体上。

功能:

分体两用果欧涂层测厚仪采用了磁性和涡流两种测厚方法,即可测量磁性金属基体上非磁性覆盖层的厚度又可测量非磁性金属基体上非导电覆盖层的厚度;
可采用两种方法对仪器进行校准,并可用基本校准法对测头的系统误差进行修正;
操作过程有蜂鸣声提示;

电池电压指示:低电压提示

自动关机
测量方法:F 磁感应 NF 涡流

技术参数
测量范围:0~1250um (其他量程可定制)分辨率:0.1/1最小曲率半径: 凸 5mm/ 凹 5mm最小测量面积:10X10mm最薄基底:0.4mm使用环境:温度:0-40℃ 湿度:10-85%RH准确度:±(1.5~3%h)或±2um公制/英制:可转换 机身尺寸:102mmx66mmx24mm电源:2节5号电池重量:99g(含电池)

来源:低压电器交易平台 http://www.zysc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