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传感器一般量程与精度是多少?

楼主(2014-05-06):
电容传感器一般量程与精度是多少?

网友A(2014-08-20):
电容微位移传感器是通过改变电容两极板间的电荷实现测量的。常用的方法有三种:变极板间距离的变极距型;改变极板面积的变面积型;还有就是改变介质介电常数的变介质型。现在所介绍的是变极距型的电容微位移传感器。

电容微位移传感器应用领域:

压电微位移、振动台,电子显微镜微调,天文望远镜镜片微调,精密微位移测量等。

该电容微位移传感器是一种非接触式的电容位移传感器;两个传感器板形成一个平行板电容器,每个传感器可用在两个不用的测量范围;纳米分辨率;零磁滞。

电容微位移传感器主要特点:

量程20~1250μm;

分辨率<0.1nm;零磁滞;

线性最高0.02%;

频带可调:50~5000Hz;灵敏度可调;

真空兼容选项;

网友B:
有达到纳米级的,ZNXsensor超精密电容位移传感器
量    程: 20~1250μm  分 辨 率: <0.1nm  线 性 度: 最高0.02%  频带可调: 50~5000Hz  灵 敏 度: 可调应用: 纳米分辨率.零磁滞。多用于压电微位移.振动台.电子显微镜微调.天文望远镜镜片微调.精密微位移测量等。

看清楚分辨率,小于0.1纳米。

网友C:
1、“零磁滞”?,,零具体值是多少,用纳米描述一哈,再不用0.00000001纳米描述一哈

2、 说传感器呢,也没讲咋激励,也没讲输出啥信号  , 海市蜃楼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