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轮换问题

楼主(2014-05-06):
小子刚接触工控,现在在自来水厂做有一个问题想来求助各位前辈。

涉及阀门切换的问题:有5个4m高的桶,每个桶出口各有一个电动阀门控制出液,要求液位使用下降到0.3m的时候自动切换到下一个桶,并保证始终会有一个液位高于0.3m的桶打开。

我的想法是一个个判断过去,两个桶很简单三个桶稍复杂,现在5个桶,我怕程序太复杂,请教下各位有没有好点的控制思维。

网友A:
定义一下编号1,2,3,4,5个桶,做一个循环打开就可以了

首先设备一上电关闭所有的阀门,按急停关闭阀门,按下启动按钮进入循环

第一步看看第一个桶的液位如果大于0.3则打开跳出循环

如果小于0.3跳到第二步。

第二步看看第二个桶的液位如果大于0.3则打开跳出循环

如果小于0.3跳到第三步

一直到第五个桶。

在循环外面加上液位低于0.3则复位阀门

阀门打开的下降沿启动循环即可。

网友A:
这是符号表

第一步初始化复位所有阀门

第二步急停复位所有阀门程序跳出循环

第三步是启动按钮启动循环

第四步开始循环如果液位大于0.3启动一号阀门,跳出循环小于0.3下一步

第五步如果液位大于0.3启动2号阀门,小于0.3下一步,我这只写了2个罐的三号管需要自己编写。

第六步液位低于0.3复位阀门

第七步 阀门打开的下降沿启动循环。

网友A:
上面的程序可能考虑的不太完善,但从你给的信息来说应该能满足要求,我是用西门子200编程软件编写的程序。

网友B:
    一楼有过程控制,其实你就 做一个 块,而后时行 块的调用 ,每一个楼的 液位 做一个比较,当到达最低位时停止输出,换下一个桶,继续 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符号表第一步初始化复位所有阀门第二步急停复位所有阀...

十分感谢!我用的是施耐德M340,试着编下看看